LED暗屏

楼主(2015-04-13):
手头有一块140超薄LED暗屏,查了下只知道屏线接口35是调亮度的,36是ON,39是供电,但是不知道这3个信号是去哪的,求告知,那个方形的升压芯片脚都量过了没一个通的

网友A:
。要结合主板来判断的呀。

网友:
说错了 供电在升压芯片上是可以找到的,其他2个求告知是到哪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结合主板来判断的呀。

我不是问的主板那边,我问的屏那边,比方说ON信号,从屏线接口进来,然后去哪了,我想知道为什么背光不亮的

网友B:
有些直接在屏上拉个3V就好了  但有些是后面部分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直接在屏上拉个3V就好了  但有些是后面部分短路了。。

那个3V是有的,肯定是后面的问题,关键这个没图纸,我知道这个3V是去那里的

网友:
换屏就好了。不用花心思

网友:
用万用表一个个查吧,要不就换张屏看

网友:
屏已经换了,客户留下的坏屏,修好也是钱也对吧,找了个中厚LED很简单就找到了,那个板简单,超薄的集成度比较高,都不知道线是怎么走的,中厚的是3V经过一个电阻,直接到升压芯片,超薄的找不到那个电阻,我在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