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触发掉电的维修

楼主(2015-04-13):
接到机器把掉电源,开机0.08瞬间掉电,高的时候有.035瞬间掉电,第一反应应该有电压没有起来,连续按开机测量也证明了是显卡的pl8供电没有,测量供电芯片MAX8792ETD一脚控制GFXON有3.3的电压, 一时不知道怎么下手,(本人新手),在这里要感谢论坛给了一个好的平台,在论坛上找到无显卡供电的一个帖子,DGPU_PWR_EN# 开机应该为低电平,经测量得知是高电平,以为找到问题的关键了,赶快看一下从哪来的,然后就郁闷了,大家看 他是有+3V上啦,开机有M55的桥来拉低的,难道要搞桥吗?看了一下也没有这个桥,又一次郁闷了,没办法,在查查吧,想到PG不正常也会导致这样的故障,从PG查起,测量发现正常 后期ICH_PWRGD也正常,再查复位信号,(新手,想到哪,查哪) 发现PLTRST#为低电平,复位信号不对啊,看他从哪来的,5脚的3V有,1.2脚无电压 而这个信号是从M55发出的,又到了他的上面,手里也没有,难道真的要定桥吗,想到是不是M55条件没有满足造成的,就查一下工作条件,但是新手也不知道都要哪些条件,供电除了显卡的都有了,小的线性电压也不知道都是哪些,就先查时钟,看一下晶振有没有起震,重点来了,当查Y2晶振14.318的时候没有波,看两脚供电,一边又,一边没有,问题出来了,大家看 测得XTAL_OUT无电压,万用表测量晶振与芯片27脚断线,连接上,此机修复,本人新手,有不对的大家指点一下,也希望此贴对一些同行有帮助,大家看完别忘了给点分,写帖子挺不容易的,谢谢

网友A:
DGPU_PWR_EN#在开机正常工作时应该为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DGPU_PWR_EN#在开机正常工作时应该为高

我也是在其他帖子上看到的,说是应该为低

网友A:
查了下MAX8792的PDF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了下MAX8792的PDF资料

是高的,我量了一下,应该被误导了,谢谢版主指点

网友B:
很好               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               很好

好就评分啊

网友:
。,。。。。。

Rngon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C:
这线是不是被人划断的

网友:
楼主修的很细心,供电PG都查了。

网友:
就怕修这种掉电的故障

网友:
新手有这技术不容易了。

网友:
楼主厉害啊,分析的很好

网友:
分析的不错,好

网友:
细心查电路能得好的回报加起分

网友:
如果做为新手来说  你了解的以经很多了

网友:
新手   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线是不是被人划断的

应该是有点腐蚀,不是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