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瞬间掉电求思路

楼主(2015-04-13):
一客户进水机器,io拿来进水了,之前是待机电流偏大0.365A,经过清理之后待机电流正常0.012A。但是现在按下开关之后电流跳到0.06a就掉回待机0.012a,EC BIOS刷过还是一样。看图纸测电压发现内存电压瞬间就掉了。。。放了几天了无从下手啊。。。求思路。。。!

网友A:
这个板待机电路很容易腐蚀的,仔细查看一下吧。

网友:
补充一下:周围很多元件容易脱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待机电路很容易腐蚀的,仔细查看一下吧。

PM_SLP_S4#在不停的跳变

网友B:
肯定是哪里短线了 你还没有发现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哪里短线了 你还没有发现而已

电流那么小,不好找啊,,,,

网友:
看到电阻发黑的地方  都留意一下。 基本上是接19v的多。

网友:
51123主供电和控制信号很容易腐蚀,上拉电阻也容易腐蚀

网友:
看看个大电感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少电压了,按时序查了

网友:
祝你早日修好    分享出来

网友:
我手上就有一个这样的板,烘烤一段时间就可以了,可能是板层漏电引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