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V3.3V下降,5V上升

楼主(2015-04-13):
鑫谷网持3000+,339+494电路,原来的故障为待机电路烧毁,修复后5VSB正常(待机或启动后稳定不变),但空载启动或带负载启动,12V、3.3V几秒钟内降至9.7V、2.7V,5V则同步上升为5.7V(启动的瞬间几乎可以看到都是正常范围的电压),PG有输出,受5V升高影响,测得其电压也为5.7V。请问故障应该在什么地方,推挽电路或反馈稳压电路??

本人对ATX电源的基础比较薄弱,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补充内容 (2015-4-16 16:41):
今天,我又花了一个上午研究此奇葩电源,实在不甘心,直接换掉494和339,最后测试空载10.7V-5.5V-3.4V——这个好像怎么电压上去了?!上负载,他女良的,12.3V-5.1V-3.3V,全正常了!

网友:
查看5v的取样电阻

网友A:
我看应该是12v、3.3V有问题引起5V电压升高,看看12V、3.3V输出是否因为修待机5V搞短路了

网友B:
楼主查反馈回路,重点取样电阻。。。。

网友:
一般12V和5V是一起稳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看应该是12v、3.3V有问题引起5V电压升高,看看12V、3.3V输出是否因为修待机5V搞短路了

这个有可能,修好后,随便拿张主板来作负载,谁知那块板本身3.3V有短路。真是太大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查反馈回路,重点取样电阻。。。。

谢谢,不过,取样电阻都是金膜的,焊下测试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可能,修好后,随便拿张主板来作负载,谁知那块板本身3.3V有短路。真是太大意了。

都是大意引起祸端,现在好了吗?

网友D:
这个故障应该3.3V负载重引起的,楼主查一查。

网友E:
是不是滤波电容容量失效,检查一下输出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滤波电容容量失效,检查一下输出滤波

谢谢!
输出3路肖特基管、滤波电解全部离线测量,无问题,并且全换新测试,问题依旧。还是查反馈回路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故障应该3.3V负载重引起的,楼主查一查。

谢谢,问题最后解决,不过,还没有明确的找到故障点,只能说,494或339内部某个比较器故障。
再闲的蛋疼的时候,再倒查一次吧,现在没时间也没心情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