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样裸板开机

楼主(2015-04-13):
向各位大大请教戴尔DELL,Inspiron,N4110的主板裸板开机的详细步骤和注意事项!
请问是怎么一回事啊,搜了好久一直搞不清楚。
谢谢了!!

网友:
主板拆出来,只接开关,内存,CPU,显示屏。适配器,开机。注意线路板不要碰到其他导电物体

网友:
拆出主板,弄好最小系统开机

网友A:
DELL的开机针很不一样,好象“月饼”介绍过,论坛里找找。我帮你找到: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55418-1-1.html

网友:
主板拆出来,接上电源,点亮试试

网友:
最好就主板,,内存,,CPU,,显示器,,电源就这几样吧

网友:
短路开机针,,,,,,,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的开机针很不一样,好象“月饼”介绍过,论坛里找找。我帮你找到: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55 ...

谢谢了
我直接插适配器用C盘开关应该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