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e40温度高bios

楼主(2015-04-13):
亲测换过导热管温度还高 刷完这bios就好了 注意ec 南桥两个bios一起刷啊

网友:
这么厉害?之前用的E40就是温度高,铜管换了好了一丁点

网友:
南桥和EC BIOS都刷,这里面有两个BIOS吗?

网友:
昨天搞了个E50,搞死搞不好。

网友:
AMD还是英特尔

网友:
这个是INTEL吗?我现在遇到一个,靠,换铜管换CPU ,温度依旧高啊!!!

网友A(2015-06-17):
您好,我下载了 ,可是不知道 怎么用啊,只有2个文件 怎么刷啊,新手求组

网友(2015-08-12):
用了楼主的BIOS ,板号为 DAOGC5MB8FO 的 原先显卡100多度的, 现在70度,解决了!

但是我还有一块,板号为: DAOGC5MB8HO REV H 的, 显卡也是100多度, 楼主有BIOS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下载了 ,可是不知道 怎么用啊,只有2个文件 怎么刷啊,新手求组

请用BIOS编程器,注意区分两个BIOS不要弄混了

网友(2017-09-01):
怎么下载啊我下载不了啊 没文件啊

网友:
应该是散热器坏了       更换一下就应该好了

网友(2017-10-15):
很好的资料,很实用,希望对我对得上我的型号,非常感谢!

网友:
下载看看 不知道能用不.........

网友(2018-03-17):
有成功解决问题的吗?我的就是这个问题,目前用系统自带电源管理降低cpu功耗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