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40U3C无法引导系统

楼主(2015-04-13):
三星540U3C无法引导系统,而且拆了硬盘也是现实BOOT没有,怎么办?

网友:
那可以理解为不认硬盘吗

网友:
你装什么系统,用U盘能启动吗,三星新款 的机器,要注意一下BIOS的设置问题,设置不对也会识别不到的

网友:
保修中的电脑 直接送往维修站吧

网友:
BIOS设置正常了吗?如果正常了看看在BIOS里面可以认到硬盘吗?如果没有认到硬盘,那就修不认硬盘,如果可以认硬盘,可以刷个BIOS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