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I946F 主板无CPU供电

楼主(2015-04-13):
         接到一块 联想L-I946F 主板,

复位灯常亮,测内存供电 1.8V 正常,桥供电 1.2V 正常, 总线VTT 供电 1.2V 正常,无CPU供电,主芯片是 ADP3198,

测得31脚 VCC 5.01V ,1脚 EN 1.18V ,32脚到39脚VID1-VID10 也有1.16V 高低高,13脚ADJ 2.08V ...主芯片换过,供电还没出来,请问有没有遇到这情况的,麻烦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是不是cpu座子虚焊了

网友:
会不会过流保护了?

网友:
跑线哟
内存压正常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