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67三星跳变正常无显示

楼主(2015-04-13):
一开始 吹一下显卡亮了 于是加焊 焊好了开机点一下亮了 在点几次就不亮了 后来又加焊一把 又点一下亮了 后来就不亮了-    - 怎么搞呢   电压有了 就4.5脚没电压 26 28有电压没波形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哥哥 这么直接好吗=  =

网友:
看看GPU的电压和总线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
外接正常不哟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吧

网友:
查查显卡的工作电压   全部的。

网友:
R467最好修了啊

你看一下怎么跑的哟,要么大电容不正常也会这样的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显卡问题。三星的板子薄,做BGA时千万要固定好,不然容易变形。

网友A:
是背光不亮还是无图像,,,我修过一台三星,背光不亮,背光的Vin还有个MOS来开启,,那台机,修我好久才修出来,,也是时好时坏的,

网友:
先加焊 一下不行重植

网友:
加焊一下能亮 不排除显卡本事问题

也可以查下显卡周围原件是不是有不稳定 的

网友:
R467我还没修过显卡,很明显你加焊显卡过热了下就开机正常,冷机不正常了吧

网友: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
板子是否变形?重植一下显卡吧

网友B:
你没有发图纸,我看了下别的三星图纸这个信号是北桥桥发出的,AMD桥坏的也很多 加热下北桥试试。还有的板子是一个LVDS芯片发出的 不过也是受北桥控制。加热下北桥吧

网友:
显卡型号是9300吗,是的话请直接更换全新显卡吧,不要加焊  了

网友:
r467CPU 背后的NEC大电容先改改,

网友:
不用说了 多数是显卡本身问题 如有怀疑 你测下显卡的各个工作条件 如果是我 直接更换了

网友:
个人感觉是显卡周围原件不良

网友C:
这个显卡加焊是不会好的啦,只有换,310M的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显卡加焊是不会好的啦,只有换,310M的卡。

这玩意8 90块钱一个。。。 维修费就80大洋 还不如不搞了呢 同行的  我手头周末机器清完了 没机器了就想琢磨琢磨的

网友:
换个新的显卡吧

网友D:
除显卡外,也要注意显卡周边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显卡外,也要注意显卡周边的元件。

正在查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背光不亮还是无图像,,,我修过一台三星,背光不亮,背光的Vin还有个MOS来开启,,那台机,修我好久才修 ...

不显示=   = 无一切 出LVD_VCC3.3V 的管子 控制极电压出现正常 D也有输入电 不出LVD 有时候也出0.5V 不正常 我飞线直通DS了 现在只有个很微弱的背光吧 断电能看到屏幕一闪 目前也只有这点情况了 显卡独显供电0.86 inter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发图纸,我看了下别的三星图纸这个信号是北桥桥发出的,AMD桥坏的也很多 加热下北桥试试。还有的板子 ...

看了你回复 试过一下 不行 北桥以融化 只能继续摸摸了

网友:
刷BIOS 干显卡

网友:
三星的烂主板容易变形,不好修啊

网友:
看下做显卡的时候有么有掉件

网友:
恩。。  不错  学些了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