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69白屏故障意想不到的惊喜

楼主(2015-04-13):
A1369白屏故障机子不少,引用坛友发的总结:
A1369  820-3023-A K21 一直白屏谁见过,机器有点受潮,能正常开机,能听到正常咚的开机声音,然后就白屏,一直白,按ALI键无反应,等很久屏幕也没有任何提示 电流0.96左右,把板换到其它好的机器上试过,故障一样,已经排除外设引起。不晓得它是开机咚的响了一声就死机了,还是什么硬件引起卡住了。
维修瞎忙活过程
本来开始换了IO后正常了,第二天试机又白屏了,接下测板上主要电感电压都有,IO  桥 BIOS USB-HUB 硬盘都换过,故障一样。论坛里贴子翻几遍都没看到建设性的建议。后来埋头苦量之中发现了敌情,原来是两电容惹的祸:
SSD硬盘接口   通过C4515  C4516  SATA_HDD_D2R_P  SATA_HDD_D2R_N  到桥。两电容开路更换后OK。想想忙活了两三天到头来是这两小东西是不是有点悲催啊。
不知道,以前贴子里面发这机子白屏的有没有解决,或怎么解决的希望大家分享出来。最好有时间还是发发贴,加深下自己的印象,或许你感觉简单容易解决的问题别人遇到就成了大难题了。

 会员11730252元2022-12-6 17:50
 会员9338312元2022-11-9 10:48
 会员14605792元2022-9-27 20:03
 会员14605792元2022-9-27 20:01
 会员14605792元2022-9-27 20:00

网友A:
楼主怎么发现是电容的问题的

网友:
我了个擦,就电容的问题?我见过的大多数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发现是电容的问题的

看到贴子说白屏多数就那几样,屏,键盘,IO  BIOS 桥硬盘。东西都搞了想想可能是中间那出什么问题了一路量下来量到硬盘接口

网友B:
最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怎样发现开路的电容。短路和漏电也许还容易一些。

网友:
正常情况下,测量电容两端的时候难道不是开路状态?

网友:
想不到啊,,,,

网友:
厉害哦,下载来看看

优秀妞妞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笔记本维修的水很深的,不能按照正常的思路来

网友:
很多问题都是很奇葩的问题!!!要看经验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怎样发现开路的电容。短路和漏电也许还容易一些。

通向桥的一般电容另一端都应该有阻值的。测量无穷大就不正常了。

网友:
苹果机检不到硬盘,或者硬盘数据线耦合电容问题都会引起白屏的。谢谢分享。只是普通笔记本当耦合电容出问题时一般是出现检不到硬盘或者是当机。。卡LOG等现象

网友:
好困难啊  维修

网友:
经验啊!!我刚入行,维修经常一卡就是几天,最后发现问题都不复杂,还是经验不够啊,学习了。

网友:
小原件 大问题LZ运气好啊  我们也有福了  谢谢无私奉献

网友:
苹果机,精密,难修。

网友:
实际上苹果的白屏就可以当普通机器的挡LOOG来修,不过还是要感谢楼主给我们大家分享的宝贵经验!

网友:
楼主附上维修过程,苹果的机子一般的店里很少有量

网友:
楼主分享的不仅仅是维修经验,还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维修思路,以后遇到这样的机器就不怕绕弯路了

网友(2017-03-27):
不错的,很细心!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干货!

网友C(2023-09-27):
我的也是完全一样,不知道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