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进水维修

楼主(2015-04-13):
板号LA-6751  目测触摸板处进水,拆机处理干净腐蚀的地方,换过PU502和PU501,可以亮但开机屏幕发抖,个人觉得是显卡或屏,换过都不行,换过南桥,检查其他电路信号全部正常,故障一样,没有头绪,今天师兄过来跟他说了情况,被瞬间秒杀,原来是PU501下面两个19V滤波电容腐蚀导致(没装也会发抖)。19V滤波电容很多,有的少一个两个没关系,但是产生1.8V显卡供电滤波不良会导致屏幕发抖,19v滤波不良会导致抖屏希望各位好朋友们以后注意,因为手机像素不好没上传图片请见谅!!!!!!!!!!!!!!!!

网友:
友情提示一下楼主,现在手机传图片到电脑,都不用数据线了,手机QQ直接发送到电脑搞定

网友A:
有一个问题一直无法想通,就是有些板子明明有些元件没有装,却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后来出了故障,维修时才发现没有装,然后 装上去居然好了。以前黑白机年代,一台金星机没有声音,几个师傅都无法修好,后来查明居然是一个电阻没有装,晕不晕,但细想,之前为什么就能用呢?朋友们说说,是不是很怪异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问题一直无法想通,就是有些板子明明有些元件没有装,却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后来出了故障,维修时才发 ...

这也靠维修经验,上面这个故障我们都研究了好久好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问题一直无法想通,就是有些板子明明有些元件没有装,却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后来出了故障,维修时才发 ...

大部分都是电容   是因为设计者考虑到这个问题   厂家偷工减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都是电容   是因为设计者考虑到这个问题   厂家偷工减料了

装过的,但是腐蚀之后因为疏忽没有装回

网友:
有时碰到别的机器也有抖屏的,有思路了

网友C:
楼主这个故障如果用上示波器你也能秒杀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故障如果用上示波器你也能秒杀了

恩,我知道但是思路很重要

网友:
按上电时序工作条件测,不行查芯片

网友:
楼主研究的也挺深入的。。。佩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我知道但是思路很重要

这种问题估计再有示波器的前提下也不好准确断定
还是经验很重要 !

网友:
我也认为有时候·经验·比什么都重要。可惜我每次找的工作都是量不大的地方啊。有些故障都是第一次遇到。也辛亏量不大,慢慢研究修。

网友:
今天修了个三星的 修好了也是抖屏 是屏的主供电低直接不要转换就吧抖了

网友E:
LZ的这个屏发抖应该是背光抖,不是屏上面的图像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的这个屏发抖应该是背光抖,不是屏上面的图像抖吧?

好比联想logo上都一条一条的白道,一直抖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的这个屏发抖应该是背光抖,不是屏上面的图像抖吧?

如果整个屏都发抖那是屏的问题我也经常修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