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2g 通病,绝对算通病

楼主(2015-04-13):
接同行一台4752G本本,插电待机0.03A,按开关没一点反应……查没有3 5V……待机芯片是8223M。一查条件全到了。

还是没有待机电压……怪了。换8223M无果…… 3 5V后级无断路!!坛子里有人说后面的两个电容有问题,不管了,旧板上拆了两个差不多的电容换上去,待机电压出来了。

大家修到这样的本本,不防换换这两个电容试试……4750 4752 好像都是一样的…………。

换下来的坏电容我拿表量了一下,220UF的,一个是230UF,一个是190UF——……

网友:
下次试试 好经验

网友:
可能是电容性能不良  造成滤波不良了

网友:
我用万用表量电容从来都不准,不知道那些电容表怎么样

网友:
修了几个了,没有遇见这个问题了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的话估计判断会更快,更准。谢谢分享

网友:
这都行 下次遇到 我也试试  好经验

网友:
ACER很多电容坏。都习惯了。有些事坏NEC 有些事坏3V 5V 待机电容。修道很多这种问题了

网友:
这是个通病,修这机子很多了,拆开量了没待机,就直接换了两个330的~一般都OK

网友:
下次有的话试试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电容

网友:
没3V  5V这个是必须检查的个项目的  这是经验

网友:
虽然可以按流程搞好 但是经验就是速度的保证啊

网友:
楼主能发个图片看看吗,想学习一下。

网友:
用示波器抓下波。

网友:
用示波器抓下波波。

网友:
学习了 有知道了一个通病  省下好多时间和脑细胞

网友:
谢谢楼主,一般这种情况没波波。确实要费劲。

网友:
楼主测量的坏电容,容量也没减少多少呀?

网友A:
到底是3  还是5 后面的电容呢

网友:
3 5V后面的两个电容已经是这个机器的通病了?

网友:
有示波器一下就抓出来了,如果没有只有自己一个一个去排除。

网友:
应该电容性能不良造成的吧,算是通病

网友:
下次碰到这个问题直接换

网友:
是3,5v大电感后的滤波电容吗?

网友:
学习了,下次试试

网友:
电容坏,示波器判断

网友:
有示波器就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
如果没有的话确实只能一个个换

网友:
这个好象还没怎么碰到过

网友:
这种问题示波器和万用表应该都可以测出来,示波器应该是闪波,万用表是下关控制极一直5v。

网友:
学习了 下次碰到这种机器换着试一下

网友:
还没有修到,下次修到来个秒杀,希望能行

网友:
好经验,学习一下

网友:
滤波电容不良引起的瞬间超压保护了!

网友:
这种问题 还没遇到过通病啊

网友:
很好的经验 ,学习了

网友:
恩 学些了 娃娃

网友(2016-06-01):
示波器抓电感后端单次波形可快速判断

网友:
我修到过。是通病

网友:
其实示波器量一下就很清楚了

网友:
后继电容滤波不良

网友:
这个算通病了

网友:
这种用示波器打下,应该比较容易判断吧

网友:
逛论坛学习经验,

网友:
电容性能不良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这个问题是示波器的菜

网友:
确实通病

网友:
不定时开不了机,和掉电,换换这电容试试

网友:
是的,这种通病已经修到过好多台了,

网友:
楼主应该上个图 现在论坛发帖子上图不是简单了吗

网友:
下次碰到了 先换了电容再说

网友:
学习了,大大们多发一些维修经验出来给我们这些新手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这个型号的,也有维修过

网友:
学习了 有知道了一个通病

网友:
还得问问楼主,用普通数字表怎么测电容好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3 还是5 后面的电容呢
不清楚就都换了呗

网友:
麻烦楼主发帖的时候详细点,最好能附上患者高清位置图,有PDF更好,既然通病就要方便坛友查找你说对吗,另外那两个电容起什么作用我们看到后也可以方便分析,冒犯之处请见谅。辛苦

网友(2016-09-25):
有没有图啊,看看是那俩个啊

网友:
要我修,还真不好修,谢谢楼主 分享

网友:
下次遇到试试!学习了、!

网友(2016-10-28):
通病好 ,挣钱快

网友:
通病好 ,此固态喜欢坏

网友:
可以电压调低测试一下,好像低于17V就有待机了

网友:
表示 没碰到过

网友:
打一下电感的开机波型,是全无,还是瞬间有

网友:
有 示波器很好侧

网友:
多谢分享以后遇见少走弯路

网友:
反正电容料板上多的是···见了就换···

网友:
电容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