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42寸,不亮,高压板变压器有烧焦变色,只有两根输出线,请问这个东西接几根灯管啊?

楼主(2015-04-13):
先上个图:

就是这个东西,外观看一个高压变压器一角烧焦变色。 整机开机后,背光很暗的亮了一秒,然后黑屏。

液晶电视高压板没整过,不知道灯管有没有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 这么大的板子,4个高压变压器,只有两个小口输出。而且一个只有一条引线,另一个虽然两条线,但万用表打值是通的。
两个输出口共三(相当于两)条线,进入了屏幕壳内,没有继续拆。不明白这样的线,是怎么接灯管的?总不会只有一根灯管,两个接口一个接一头?

希望拆过电视的兄弟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很难说。要看机子几年了。年限长的灯管多半有问题。看你的故障描述 按经验来说。多半是灯管有问题。才使变压器过热的。没点灯仪只能买个板试灯管。

网友:
测下 两个变压器是不是 并联 用的呢?  有可能 灯管 另一头直接接地的呢?

网友B:
这种变压器,有得换吗,,,我猜大电视的背光,应当是串联的,很长的一根特殊灯管,,或者还有其他的回路接地,,,,拆开面板,才知道,, 大屏幕电视跟小尺寸是不同的,

网友:
这 个还真没有看到过也

网友:
灯管是并联的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照着做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难说。要看机子几年了。年限长的灯管多半有问题。看你的故障描述 按经验来说。多半是灯管有问题。才 ...

如果真是灯管的问题,就懒得弄了,太费事了。
挺矛盾,高压板买了,如果测试灯管的问题,成本又高了。

要多了,人家不想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难说。要看机子几年了。年限长的灯管多半有问题。看你的故障描述 按经验来说。多半是灯管有问题。才 ...

高压板上的控制芯片是 0z9966sn,这个东西能不能去下保护,测试是不是灯管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变压器,有得换吗,,,我猜大电视的背光,应当是串联的,很长的一根特殊灯管,,或者还有其他的回路接 ...

高压板上的控制芯片是 0z9966sn,这个东西能不能去下保护,测试是不是灯管的问题呢?

网友C:
找个能亮的电子节能灯将其电路板拆除将高压版输出端与节能灯管两极分别连接进行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难说。要看机子几年了。年限长的灯管多半有问题。看你的故障描述 按经验来说。多半是灯管有问题。才 ...

什么点灯仪能不拆屏点,,大屏都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能亮的电子节能灯将其电路板拆除将高压版输出端与节能灯管两极分别连接进行测试

谢谢,不过电视的高压板没接触过,就他这种端口怎么接我都说不好。
是上下两个端口,接灯管的两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