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硬盘已经被重新分区,格式化,现在想恢复数据

楼主(2015-04-13):
一个硬盘已经重新分区,格式化之后,想恢复里面的数据,还有可能吗》如果可以的话,应该用什么软件,

网友:
有没有覆盖,WINHEX

网友:
可以恢复,,,,

网友A:
用pe分区工区 DG试下呢

网友:
格式化之后有没有再次写入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pe分区工区 DG试下呢

估计没办法了

网友:
用DG恢复公区呀

网友:
用WINHEX应该可以的

网友:
简单点的可以使用DISKGEN恢复下分区表看看

网友:
用恢复软件是可以的

网友:
部分恢复。

网友:
可以的 找个专业的恢复店可以恢复 不要自己试试了 要不真的没机会了

网友:
只要没有数据覆盖, 完全可以恢复的 !

网友:
对的,重建原来的分区表就行了

网友:
全手工恢复,展现源盘文件目录。其他方法有弊端。

网友:
楼主,你数据恢复出来了吗

网友:
看似很難,希望成功

网友:
可以用软件试试。。分区之后重新安装系统了吗?

网友(2015-05-14):
我的硬盘误ghost4分区了,但是没覆盖文件

网友:
r-studio扫描整个硬盘。扫描后和现在分区一样的不考虑。看看那些不一样的分区里面有没有

网友:
先用DISKGEN搜索丢失的分区,看看能不能找回。

网友:
这个要看你分区后做了什么,要是什么都没有做,恢复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网友:
可以先用软件扫描丢失分区试试。如果不行就用winhex扫描到丢失分区后然后分区你原来分区的信息然后手工恢复分区。还有一点你是用分区软件快速分区呢?还是先格式磁盘再用分区软件分区?如果是后者就麻烦点了

网友:
我以前用过DISKFIX,LZ可以在DOS下试试

网友(2015-06-16):
误分区,误格式化可以恢复的

网友:
没覆盖数据 可以恢复的 !

网友:
格了没事,可以搞出来的。简单的格式化并没有真正把所有区的内容格了

网友:
格了也可以的,只要没有再写数据

网友:
可以先用DG试试,保险的话,最好镜像下。免得扩大故障

网友:
只能部分恢复了。

网友:
别往盘上考文件就能找回的

网友:
这个没问题。

网友:
可以用DISKGEN查找分区就可以了

网友:
用DG试试看

网友:
只要没有被覆盖就能恢复出来了

网友:
只要没覆盖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