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开机掉电

楼主(2015-04-13):
联想Y450开机电流跑到1.1A掉电至待机,重按开机键电流又到1.1A后又掉电,检测小板1.8V,1.05V正常,CPU电压0.99V,内存1.5V,显卡0.9V都正常,很多人都说小板易坏,但是开机量测小板的电压是正常的,刷Bios后无果,量测网卡芯片供电都正常,声卡供电正常,更换显卡供电虑波电容后无果,拔掉内存开机电流跑到1.1A掉电,量测CPU供电芯片13脚开启脚有3.3V,最后量测显卡芯片上有三颗SMD电容是0欧,但是在开机没掉电前量测此三颗电容有1.1V,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是不是显卡坏了呢?

网友:
此板是独立显卡,型号:N10P-GS-A2,吹过显卡,吹过北桥,都没变化,有修过朋友帮忙指导下,谢谢!

网友:
放过静电吗  还有就是拔掉内存也是1.1掉电  那没过内存啊  查下内存的条件吧

网友:
按上电时序工作条件测,不行查芯片

网友:
加焊小板上的两个小芯片和MOS管。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比较少坏,估计还是那个供电不良

网友:
补充,Bios电池3.3V正常,放电现象不变,小板1.05V和1.8V电源管理芯片加焊过,但还是掉电,我觉得也是没过内存,但是检测各信号在开机瞬间都正常,掉电时就没有了,实在是无法查出哪里最先掉的

网友:
DDR_VTT8  0.75v,+SMDDR_VREF_DIMM0    0.75V,+SMDDR_VREF_DQ0  0.75v,199PIN 3.3V,SMBDATA  3.3V,SMBCLK 3.3V  这些电压都是在开机未掉电前量测的,应该都是正常的

网友:
没过内存或是显卡吧

网友:
对  就是显卡坏了。。。

网友:
感觉是显卡坏了,换个试试

网友:
订了一个显卡,回来试试

网友:
主板上的供电都量过,没有发现异常,就是发现显卡上面有三颗SMD电容短路,但开机瞬间量这三颗电容都有1.1V,有没有谁遇到过这个机器,帮忙量下显卡芯片上面SMD电容看有没短路的呢?

网友:
拔下内存还是一样 ,估计是没过内存吧,和显卡没多大关系吧

网友:
有掉电说明缺电成电压或是有短路,但测试所有电压在开机瞬间都正常,各转换和电感都没有短路,只有显卡上有三颗电容短路

网友:
着机器显卡坏的很多  我修到了好几台

网友:
吧显卡小板上的供电芯片换个试试,通病

网友:
楼上你的机器是掉电吗?电流跑到也是1.1A左右吗?

网友A:
取掉了显卡芯片电流跑到0,67A也是掉电,可能真的不是显卡的原因

网友:
小板输出电压正常,Powergood信号正常,换小板无根无据

网友:
显卡330换3个试一下

网友:
330uF换过没用

网友:
如有电源小板就先换个,如果还是一样的话,有可能就是显卡了,显卡坏也有可能导致不过内存的

网友:
等待显卡芯片中,如果换显卡不行,那可能真是那个8116LN,但是8116LN目前没有量测到它的异常,如果真是它就无语了

网友:
可惜手上又没有8116LN,修这样的机子真不易

网友:
温控电路看了没有。 温控芯片换下。

网友:
快亮的时候掉电还是直接上到1.2就掉。。

网友:
直接上到1.2A不动,约5秒就掉

网友:
这款机子缺电压就会掉,但是量测所有电压未发现有缺电压,机乎都是同一时间掉的

网友:
1.几不好说 或许是南桥也有可能

网友:
南桥有用风枪吹过,没有发现加快或是延迟掉电变化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吧!!!!!!!

网友:
新显卡回了,量测那三颗电容不短路,但是旧显卡是短路,装上新显卡后,量测也不短路,开机也是1.2A掉电,真是麻烦

网友:
示波器打小板输出会不会有输出不正常,问题不像显卡,果断干南桥

网友:
那你把显卡 拆了 再上电 看还掉u掉电啊

网友:
换小板 肯定好

网友:
小板输出1.8V,1.05V非常稳定,两个转换电压也是一样稳定,而且掉电时机乎都是同时掉的

网友:
找个独显挂上试试

网友:
考虑换一个显卡试一下吧,这个显卡坏得多

网友:
测掉电瞬间有没3。5V

网友:
此机己修好,CPU坏了

网友:
掉电的不好修

网友:
加焊小板上的两个小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掉了显卡芯片电流跑到0,67A也是掉电,可能真的不是显卡的原因
取掉显卡当然会掉电啦 换个新的显卡 一换就好

网友:
显卡下了在试下。

网友:
先换小板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