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sl400 sl410 IBM黑胶显卡北桥不掉点维修植球终结版完美方案答疑

楼主(2015-04-13):
经历过大量的E40之类机器显卡北桥植球 撕掉焊盘 撕起主板线 取下芯片后芯片本身掉点  主板焊盘掉点  显存爆珠等各种失败后   终于总结出了一套完美的黑胶显卡维修方案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不足之处多包含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智取黑胶我是用了一种去胶剂  想想为了修好机器而不至于主板撕毁报废  买个除胶剂也是很值的 全名叫BGA IC强力拆胶液,淘宝买15元一瓶,有的人说  用除胶剂算什么本事,那我说,为了修好机器赚钱 你觉得冒险用刀片抠胶把主板挑断线好呢还是花15块钱买瓶胶不承担这个风险好呢。使用方法就是用镊子夹一棉花,蘸一下拆胶水  然后挤挤让其流到芯片四周的缝隙里去  多放点  然后放置一段时间  大约是30分钟到1小时吧  再用风枪往芯片四周缝隙吹灌些许焊油
       接下来就是上BGA取 ,我取普通没做过的芯片都是用上240下270度,我用的是迅维CF360BGA,取这个我通常用上250下275 温度大致是这样了  温度当然是因你用的BGA品牌型号而异   不同BGA温度是不一样的
到最高温度后就开始延时   大约在这个温度保持100多秒的时候  用平口的拆机撬棒轻轻掀一个边不要太用力  自己掌握,一边开了之后再来另一边  这样看芯片各边都起来了的时候再把芯片夹下来
       很多人遇到的另一个难题就是芯片完整取下来了  各处都没有掉点  但是芯片和焊盘上四角有残留黑胶把焊点裹住了,用烙铁一推焊点直接掉了,主板掉点可以飞线  芯片掉点直接就报废了 功亏一篑  这也是我接下来想说的
       在除残余黑胶的时候,最好的方法是烙铁温度稍高点  我都调450  然后捄焊油 直接上吸锡线  用烙铁压着吸锡线在黑胶上面轻轻来回磨,磨一会胶就跟化掉了似的渐渐掉没有了  亮亮的锡点就一个个浮现出来了而且不会伤到焊盘  至于别人说的用风枪吹着用烙铁推或者直接用烙铁高温推  我都试过  那样还是会掉点
     接下来的植球上机焊芯片就是按照通常无胶显卡来了    不是我想说的重点了  植过球你肯定懂了
  图上就是我在这里面说到的用到的一些工具和物料了   不明白之处可以回贴问我
鄙人微见  仅供参考  谢谢围观     不喜勿喷

网友:
这个温度芯片多半也坏了

网友:
楼主这都是好货啊,,,,,干这类桥,是不好做,先报风险,,修这种机器,不报风险,就不动他的,,,

网友:
看来楼主对黑胶也是研究的彻头彻尾了  下了不少功夫吧

网友A:
都多少年前的事了    我还以为有新想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多少年前的事了    我还以为有新想法呢

不喜勿喷谢谢  我是写给有需要的人看的

网友:
楼主对有黑胶的桥非常有经验呀

网友B:
各施各法,对所操作的BGA性能透彻就行,人机合一,具体的温度曲线摸透就行。有一点清理焊盘时,烙铁头温度不够是很容易掉点的。

网友:
这个一直没用过,以后试试,,,,,,,

网友:
真的可以吗

网友:
IBM的板子最容易掉焊盘的漆,还得补绿油。。。。不然很难做好,有时候温度掌握到位了一个点也不会掉,,,

网友C:
其实开始的时候用去胶水很正常 、
当你真的修的多了 掌握好温度 和时间 这个黑胶重置换芯片也很简单

感谢楼主的分享 加分鼓励!!

网友:
先收藏了,以前取E40的老是掉好几个点,看了楼主的方法以后就不用花那么多时间补线了

网友:
值得借鉴,谢谢分享。

网友:
     修道这种还是要小心了

网友D:
楼主这样做,真的没掉点?掉空点还是有的吧

网友E:
上次看一个伙伴拆苹果WIFI,450度硬是没动静,搞得开不了机了。下次把你这个方法告诉他 让他试试。点胶的板子真坑啊

网友:
个人认为黑胶这东西  只要BGA给力  温度掌控好  一般都能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开始的时候用去胶水很正常 、
当你真的修的多了 掌握好温度 和时间 这个黑胶重置换芯片也很简单

其实我是可以不用除胶剂徒手操作不掉点的   这个是写给所有人的通法  一般不会出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上次看一个伙伴拆苹果WIFI,450度硬是没动静,搞得开不了机了。下次把你这个方法告诉他 让他试试。点胶的板 ...

这个要是放在手机的话更容易  成功率更高   芯片小易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样做,真的没掉点?掉空点还是有的吧

只要你是安这方法做比较细心的话  空点都不会有  尤其是取下来之后用我这种处理残胶的方法

网友:
有好方法,已经成功一半!手感,经验,是成功的另一半

网友:
LZ讲的很有道理……

网友:
上次全爆珠了

网友G:
个人感觉 除胶剂根本不好用 ,这个东西只要温度到了 掌握好火候 很好弄的  这个真的经验很重要。目前还有彻底的溶胶剂出现!!!!!期盼》》》》》》

网友H:
那个去胶剂 是什么作用呢     ,取芯片的时候更容易一些吗

网友:
黑胶多加热2次  就很好取下来的,加热后胶的强度就没什么了

网友I:
专业去胶  放置时间久了 主板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J:
谢谢分享,居然还有如此“神油”,我也淘一瓶试一试。

网友K:
确实很适合我们这新手,手上正好有料板,跟这楼主的步骤来一遍,对了,请问下你用的吸锡线是多宽的。

网友L:
好东西,买一瓶,迅维有卖的吗?

网友:
这是个好经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L:
好东西,买一瓶,迅维有卖的吗?

不知道呀  淘宝搜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确实很适合我们这新手,手上正好有料板,跟这楼主的步骤来一遍,对了,请问下你用的吸锡线是多宽的。

3.0宽的   吸锡线不要买太渣的   就买十几块钱一小卷的这一种   我通常用CP-3015

网友:
引用 网友J:
谢谢分享,居然还有如此“神油”,我也淘一瓶试一试。

一定要浸泡完全  多泡会儿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专业去胶  放置时间久了 主板会不会有问题

不会  这个除胶剂本身承诺不伤主板不伤件的  实际也是这样的   但是不要整到别的地方  我一滴桌子上桌子一会就有一个斑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个去胶剂 是什么作用呢     ,取芯片的时候更容易一些吗

嗯  取的时候就感觉芯片与主板完美分离开了  不拉拉扯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个人感觉 除胶剂根本不好用 ,这个东西只要温度到了 掌握好火候 很好弄的  这个真的经验很重要。目前还有彻 ...

可能浸泡时间不够或者量吧  我买的这种还好  比较完美

网友:
今天才知道还有这玩意,买一瓶试试

网友M:
我之前好像用过,没你说的那么好。

网友:
作打黑胶的,还得看个人能力。

网友N:
引用 网友B:
各施各法,对所操作的BGA性能透彻就行,人机合一,具体的温度曲线摸透就行。有一点清理焊盘时,烙铁头温度 ...

人机合一 你别吓我 这是合体变机器人啊

网友:
最怕E40了  三台都是显卡问题,取下来了 不是掉点就是掉漆,买新的也坑,X宝的卖的基本都是坑货,价格又贵。

网友:
多搞搞基本能搞定就怕遇到坏芯片啊,价可靠高的芯片都不想换。

网友:
还有这个东西 屌 要上某宝买一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之前好像用过,没你说的那么好。

可能出自不同商家吧  我用的这个还好  使用方法上也佷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N:
人机合一 你别吓我 这是合体变机器人啊

哈  我是觉得没必要拿那么多机器来做小白鼠啊  多了是能练出来啊但是咱们练不起呀   有好的方法我们可以沿用赚钱就好了

网友:
温度太高才会暴珠   如果用这个方法就可以不用那么高的温度  免去了植显存的麻烦

网友:
什么都不用,直接就能拆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要是放在手机的话更容易  成功率更高   芯片小易操作

不过手机芯片封胶了看不到缝隙,几乎贴合了PCB,不好弄这个除胶液

网友:
除胶剂真没用过,每次都是硬着头皮往下撬芯片,不成功便成仁。楼主的白光焊台不错哦

网友:
昨天搞了一台t43的,掉点5个,懒的搞,直接让客户换板 了

网友:
之前有听说往里面灌温水的   感觉不太可行   水浸板层里的话   在一遇高温  不就鼓包了嘛  是吧

网友:
做E40 SL400 SL410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网友:
掌控好温度进步会的掉点的

网友:
真的有用么 淘宝很都假的吧

网友:
IBM灌胶的机器我都是用风枪直接吹下来没有掉点过,主要要把周围的芯片用锡箔纸给隔热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