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400C 健盘问题

楼主(2015-04-13):
如题  华大S400C  健盘在BIOS 设置中能有 进入系统和PE 所有健不能用 触摸板也不能用 有兄弟见过此类故障不??

补充内容 (2015-4-14 11:02):
已修复 更换南桥 OK

网友:
外接一个键盘从装一个系统看一下呢  如果不行就要考虑主板问题了

网友:
按上电时序工作条件测,不行查芯片

网友:
最简单的你 排除简单外设 排除系统问题 ……

网友:
安装板系统试试

网友A:
南桥是指SLJ8E HM76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是指SLJ8E HM76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