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s7 392 不认 电池

楼主(2015-04-13):
今天来一台acer s7  392  的机器 不进系统一看BIOS改变了  改回BIOS可以进去了  但是拔了一下电池,这下好了悲剧了插上电池不通电开机了,外接电源都可以、进系统可以看见在给电池充电。不知道是电池坏了还是主板问题。求大神求大神啊!

网友A:
你改BIOS的时候是用的适配器  还是电池  还是一起用的    给主板放个电试试吧

网友B:
按上电时序工作条件测,不行查芯片

网友C:
这个机器很新?过保否 没有过保可以去售后看看 ……
在没有简单测试前主板电池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改BIOS的时候是用的适配器  还是电池  还是一起用的    给主板放个电试试吧

适配器 电池都插好的  主板放电都试过了   定了块电池回来还没到 估计电池挂了 真倒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很新?过保否 没有过保可以去售后看看 ……
在没有简单测试前主板电池都有可能

估计的电池问题,所有电压都按图纸找了找不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上电时序工作条件测,不行查芯片

查过了 都正常 所以很不解   换电池试试看了

网友:
谢谢大家  电池换了也没有好。放到今天装上去以前的按下开关 可以了     现在修电脑太TM悲催了随时遇见奇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