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110 不开机维修一例 CPU损坏

楼主(2015-04-13):
   前几天接了一台DELL   N4110 的机器,电脑是I5 的CPU ,独立显卡,客户带机器过来的时候说不开机,接上电源,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但是拿 过来时开机,是可以开机 的,屏幕显示DELL 的LOGO,会卡在这个界面不动,本以为可能是硬盘坏了,电脑自检硬盘时过不去,而造成的卡屏现象,和客户沟通 一下,留下机器检测
   机器拆开机,拆了硬盘,再开机时,机器的电流上到1.4,屏不亮,反复试机都是一样,如果不加内存的话,电流上到1.0,加了内存到1.4,说明内存已经过了,怀疑显卡或者是BIOS问题,先从论坛上下载了3,4个BIOS刷,都是一样的,电流停在1.4A的样子,想想有可能会是显卡,也有可能会是CPU 的问题,因为这个机器的CPU带集成显卡功能,电流到1.4的时候,集显有供电,两种可能都会有吧,  于是给客户重新报价格,显卡或者是CPU的问题,待客户同意后,开始加焊显卡,(手里没有这个CPU更换),显卡加焊了两次,结果都是一样,电流到了1.4,排除显卡故障,想订CPU的,太贵,一个要300大洋,
    放了一天,冷静思考下,还是先查一下CPU 的工作条件,测得PG和SM_DRAMPWROK这两个信号,CPU_PLTRST#_R信号全部正常,接下来,应该是CPU开始读取BIOS信息,到了这里就更加可以肯定CPU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在这之前BIOS已经刷了好几个都是一样的结果,正巧是今天遇到了一台一样的机器,也是进水的,就换了下CPU试试,果然亮机,于是就定一个CPU回来更换。
    希望 以后同行们维修到这个机器同样问题的时候,可以代换个CPU试试,少走些弯路。

网友A:
集成的显卡坏了,B/V470最常见

网友:
CPU坏了也是少见

网友:
买个B800的便宜CPU回来试机,才50一个,能省很多事情

网友:
I5的CPU还真吃不消备啊

网友:
在 新的机器里面 坏CPU的概率还是有的 要是修的多最好备上 1代 2代的测试U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成的显卡坏了,B/V470最常见

B/V470说多了都是泪啊 都是I系列2代的 好不容易把上下管和芯片换了 U挂了 客户不修了  我去你买了个表

网友:
之前也遇见就是这型号的机子CPU坏了的

网友:
INTEL的CPU算是比较耐用的了,还少碰到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