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37

楼主(2015-04-13):
主板拿过来时不上电,电流0.02,加电后,0.01维修过程:
查ACIN (花的时候有点点久,近二个小时)确定进了板子,(因怀疑电压没有进EC,引起上不了电)
拆掉CMOS小电池电流有变化,从0.01跳到0.18掉电
怀疑有短路的地方,速量各电感 对地电阻,未发现有短路的地方。
查各电感电压,发现5V和3V通过八脚MOSE管出来的电压有一组只有2.2V(万用表量),控制脚4.4V
查上拉电姐有14V电压(就在两个转换管上一点点位置),怀疑MOSE管有坏的,(想拔掉一个一个排除)
准备拔的时候看到大的MOSE管控制脚有一个电容也是连接这根线
关吹枪,开铬铁,拔掉,插电,开机,电流起来,开机

网友:
查ACIN  去电池 修供电
下次要是写清楚点 就好了
SONY的不触发 先放电试试

网友:
楼主写的经验有些看不明白啊?究竟是放电,还是什么问题引起的故障。

网友:
什么意思  看不懂啊 最后

网友:
看得我醉了。。不知道怎么修好的。。

网友:
表达能力问题 上到0.18掉不 怎么判断的短路呢   应该是次级电压没出吧 你是修好了组织语言的时候出错了吧 2个处理方式颠倒了步骤

网友:
是拆除电容了吗?看不懂呀

网友A:
3 5V转换二级电压管的G级电容短路。就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3 5V转换二级电压管的G级电容短路。就这个问题。

正解,是这个意思

网友B:
无图无真相 不知道喽主拆的是 那个电容

网友C:
电感短路先,直接上电,你运气好没冒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图无真相 不知道喽主拆的是 那个电容

拍有照片传不上来,网络太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感短路先,直接上电,你运气好没冒烟

加电后才掉电,不是一插就大电流噢

网友D:
意思是这个电容漏电,拆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意思是这个电容漏电,拆了就好了

对的,拆了就好了

网友:
楼主最后总结下就是电容漏电

网友:
楼主有这机器的点位没??

网友:
最终修好就行呀

网友:
是换了滤波电容好的吗,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