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板g41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5-04-13):
今天一客户拿来一海尔主机 说是开不了机  谈完价格80开始维修,首先经过板卡级修确认出不是cpu,内存故障,主要故障点在主板,于是开修,本人有个习惯喜欢测最后一个供电,如果最后一个供电出来了 ,其余的就都出来了(就是在这犯错误了),cpu供电正常,开始压桥   cpu座,都不管用,于是上bga做完cpu座 不管用, 又刷完bios还是不顶用,到底是哪的事呢?然后又做北桥,还是于事无补,唉,吸颗烟来点灵感,仔细一想还没测内存,桥的电压呢,赶紧侧,内存电压1.5v正常,桥供电0.45v,这不对啊 怎么才0.45v啊 ,最少也得是个1.5v啊  还有更不对的是cpu电压都正常了,唉 不管了 查其条件任何条件都满足,于是更换其电源管理,7210. 换完后清洗,加锡, 板子凉后,拿着试试的想法加电,我擦,竟然跑码了  随后一声滴的声音,亮机了,于是就纳闷了  桥的电压这么低等于没出怎么会有cpu的电压的,郁闷中不管了  修好就是技术,特此分享一下 ,不能死记时序,活学活用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A:
修好就是真道理,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就是真道理,赞一个

其实我也不太把握  因为cpu供电都正常了  谁会考虑桥供电啊,  一测果然不正常就往下修了 ,一下就修好了

网友:
知道的多,自然修的好, 楼主厉害

网友:
修好才是硬道理。

网友:
所以全班的供电一定要测量

网友:
你说的是南桥供电吧!!内存1.5V ,南桥1.5V,南桥1.05V ,北桥1.15V,总线1.2V,CPU1点多V,不过,好多板子都测不到1.05V,还有 ,上次我碰倒一个板子,南桥供电本该是1.5v,1.8V却能跑马

网友:
为什么桥电不正常CPU都有了  你不是说了吗 有0.45啊 只是不正常 又不是没有

网友:
CPU可以有电压 但肯定没复位吧 ;如果cpu有复位了  北桥电压就正常了

网友:
0.45应该不满足cpu电压的开启条件啊

网友:
看来INTEL时序要求的也不是那么死哦,我还真的没有遇到过!!!

网友:
桥电压这么低,想必桥一定温度,楼主没摸摸啊

网友:
     看来修板还得按照时序一步步修,G41应该是内存、桥、总线、cpu

网友:
还是一步一步来好些,哈哈

网友B:
就是芯片坏了吗

网友:
楼主修板要一步一步的来。我拿到板一般都是先打电压的对地阻值。在电压

网友:
能收到钱就是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芯片坏了吗

是的  就是八角的电源管理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