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19寸液晶不连VGA通电信号灯常亮,无LOGO,黑屏

楼主(2015-04-13):
19寸液晶通电信号灯常亮,无LOGO,黑屏。LED背光, 。测试发现117输出端短路,后又测量有几个电容短路,但是1117和这几个电容取下来量是好的,MT190AW02V0 C1-A。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

网友A:
楼主接着测,再拆直到不短路为止............

网友B:
驱动板或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接着测,再拆直到不短路为止............

屏上的1117一般什么用,输出端是干什么的?知道了查短路也好查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或屏,,,,

驱动板应该是好的,在别的屏上显示出飞利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上的1117一般什么用,输出端是干什么的?知道了查短路也好查一些

稳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上的1117一般什么用,输出端是干什么的?知道了查短路也好查一些

1117的手册:

网友D:
拆下来是好了!装上去短路,说明那条线路上还有短路,继续拆

网友:
关键1117输出端短路,没办法跑线,您对屏电路熟悉吗?屏电路1117输出的电压是干什么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拆下来是好了!装上去短路,说明那条线路上还有短路,继续拆

我也知道还有短路啊,但是屏电路要如何跑线
1117的输出电压也不知道在屏电路里面是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知道还有短路啊,但是屏电路要如何跑线
1117的输出电压也不知道在屏电路里面是干什么的

你在坛子里查询1117

网友:
对于液晶屏的维修。由于条件的原因。我们一般只能修到屏上长条型的电路板部分。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这一块电路器件的组成。
一:时序逻辑芯片(个头大。四面有脚):它主要的作用是:
1:把驱动板送来的差分信号进一步分解送到屏软排线上的末级驱动芯片上。再经其电路处理后。送到液晶屏内部薄膜晶体管上。
2:它还控制时序板上的升压芯片的开启和关闭(个别类型的升压芯片) 。
二:列驱动板芯片:它的电压加到了液晶屏内部薄膜晶体管的D极(漏极)
三:行驱动板芯片:它的脉冲电压加到了液晶屏内部薄膜晶体管的G极(栅极)
四:这个电路一般还会有一个三端稳压器。他是给时序芯片供电的。结构排列为:右5V入   中间出2.5V或3V   左是接地或调整端。
五:时序逻辑芯片的程序块(EEPROM):.里面有程序,有故障时可刷写。
六:时序板上还会有一个薄的线圈。在它旁边也有一个小的芯片(有的四面有脚  有的两面有脚)。线圈+升压芯片等元件组成一个小型的升压开关电源。产生的电压是给屏软排线上的末级驱动芯片和屏内部的TFT供电的。
这个小型的开关电源一般会输出以下三个电压的:
1:一个屏软排线上的末级驱动芯片供电(一般为+10V左右)
2:一个作为屏内部薄膜晶体管的开启供电。(板上标识:VGH或VGG)。一般为22V左右。
3:一个作为屏内部薄膜晶体管的关闭供电。(板上标识:VGL或VGG)。一般为-7V左右。
查到这些资料,这个电路一般还会有一个三端稳压器。他是给时序芯片供电的。结构排列为:右5V入   中间出2.5V或3V   左是接地或调整端。问题应该就在这里,但是想找到短路的原件,好难啊

网友E:
主芯片供电 把怀疑电容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芯片供电 把怀疑电容拆了

软排线旁边,每个压焊点附近有两个电容,其中有一个短路,只有一个压焊点附近的那两电容没有短路,会不会主芯片挂了

网友:
看了这么多评论还是有点收获的!

网友:
MST7336CX-LF取下来,1117输出端不短了,所有的地方都不短了,买个MST7336CX-LF试一下

网友:
MST7336CX-L主芯片换了,倒是不短路了,但还是黑屏不出LOGO,指示灯一直亮,我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