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间BIOS丢了?蹊跷 ——从示波器看门道

楼主(2015-04-13):
Acer V3-471G    I5三代的 HM7X芯片组 板号:DAZQSAMB6F1

客户说机器不定时关机 怀疑是温度问题 下载鲁大师测试发现 只要一运行压力测试 就掉电 一点开就掉电 拆机发现板子进水了 有挺长时间了 腐蚀的挺严重   把进水的地方处理好之后  开机也能亮 因为快下班了 就再没动它  第二天早上我寻思接上硬盘试试吧  结果不亮了 这是什么情况  心中一万个草泥马  电流在1A左右 首先想的是  重点检查进水的地方 所影响的电压  测测吧 有个升压15V 实测14V左右 正常 还有待机3V 也都正常啊 再就是一个驱动芯片TPS51601 控制产生集显供电 集显供电确实没出来  测量上管G极波形没有动作 再测芯片引脚电压 1 2脚都有将近5V的电压  3脚1.87V 6脚5V  当时没多想(也没看芯片数据手册) 昨天能开机 今天开不开了 可能还是进水的这一部分有问题 于是就换了个驱动芯片 但还是一样

那就按正常的思路来吧  电流在1.05A到0.9几A之间不固定 插不插内存感觉都一样 电流没什么太大变化 因为集显供电是最后一个时序 那就往前推吧 测量平台复位3.3V稳稳的 在测量CPU复位1.03V  再往下就是跑码要自检内存了 我直接测得是内存SMBUS  但是只有两组 测不到内存数据波 问题也就出现在这 可能内存条件没有满足  仔细测量每个点 203、204脚 +0.75V_DDR_VTT正常     1、126脚的两个基准电压正常    199脚VDDSPD 正常     30脚内存的复位1.5v正常  主供电怀疑是万用表侧的不准 又拿示波器测了下 也很稳 有人说抓到两次SMBUS 内存没过 不会亮机 真的是这样吗???

当CPU复位有了之后 条件满足就开始发出寻址信息找到BIOS 从BIOS芯片里面读取上电自检程序 既然能测到SMBUS 说明已经走到内存这一步了  但是测不到内存数据波 说明没有正常读取 之前有遇到过能测到内存SMBUS 测不到数据波 刷BIOS好的   这回也刷下试试吧  这板子是双BIOS 都刷完之后好了 刷之前怎么也没想到会是BIOS的问题 BIOS离进水的地方那么远 也都没动它 昨天还能开机 今天就不好用了 太诡异了

刷完之后 也能测到内存数据波了 以及集显供电上管的波形

即使亮机也还是只有两组SMBUS  又测了下集显供电的波形 不知道为什么保持250MS之后又会掉下去 求高手解答!

以上都是我个人理解 如果有不对的地方 希望大家能指出来

QUANTA DAZQSAMB6F1 ZQSA_ZQWA_REVB_FINAL 1111 V3-471G.pdf

网友A:
BIOS损坏在维修中多见 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 更要先刷BIOS
这个集显供电怎时这种波形 ?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损坏在维修中多见 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 更要先刷BIOS
这个集显供电怎时这种波形 ?

昂 那是哪一种?

网友:
有波抓,真好

网友:
不懂就问我喜欢

网友:
类似这种

网友:
那可能是芯片组不一样???

网友:
个人理解,这里的集显供电只是测试一下是否能正常产生,能正常产生没有问题后就关闭

网友B:
其实是没掉 只不过 你示波器电压调高了 没看到 集显正常工作电压是1V跳到0.45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没掉 只不过 你示波器电压调高了 没看到 集显正常工作电压是1V跳到0.45V了

在实地都是这么说的  实际我拿万用表测也是一样掉到0V

网友:
还没有用过示波器,完全是来取经的。

网友:
这问题都可以遇到,是有点奇怪

网友:
懂用那玩意真好

网友C:
集显供电果然是示波器没调好的原因,哈哈。
韩旭东现在做的不错哦。

网友:
深奥 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集显供电果然是示波器没调好的原因,哈哈。
韩旭东现在做的不错哦。

我擦 你是谁啊  示波器没调好? 我拿万用表测也是 没电压啊

网友(2025-10-28):
一般换芯片能解决

网友:
学习了,一般看不出来

网友:
应该是:这个说法”集显供电只是测试一下是否能正常产生,能正常产生没有问题后就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