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 A1528摔后无服务维修过程

楼主(2015-04-13):
一台5s 3G版,摔的比较严重。拿过来时后壳弯了,屏已经花了,触摸一半灵一半不灵。关键的问题是主板摔出毛病了,插卡就显示无服务。

先换屏。换屏后触摸都好用了,进入设置,具体分析无服务的故障起因。

正常情况下,进入设置会看到“运营商”一栏。现在没有,说明信号还没有接收到。因为我们维修信号本着“先接收,后发射”的原则。一定要把接受先修出来,再修发射线路。说不定接收修好了,发射也就好了。

看5s电路原理图

信号从J4_RF进来,经过几个耦合元件,进入U17_RF。

但是经过我实测,R11_RF和J9_RF在真实主板上是没有实物的。信号是直接进U17_RF的。路上只有L13_RF起到选频作用。

好吧,先在L13_RF上加假天线,看看是不是能来信号。

加电试机,依然没有运营商。看来U17_RF后面是没问题的。接下来看U17_RF是什么芯片。

从原理图上看,8、9个频段的信号从这个芯片进入和送出,并且右边有几条控制线。来控制每个频段是收发还是停止。

一般这种的芯片我们把它叫做“天线开关”。

一般修到这里,都有查查它的供电,看看这个芯片工作条件是否具备。但是我跳过这一步了。因为如果是进水的机器,可能供电线腐蚀,引起无供电导致芯片不工作。而摔的机器这种情况很少。关键是我比较懒。

我们接着往下排查。

主要看50_B8_ANT这个信号。这个就是我们的2G信号。一般我们打电话,都是走2G信号。也就是说只要这个信号正常了,起码我们电话就能用了。

这路信号经过C121_RF耦合,进入U58_RF。

看一下这个U58_RF。这个U58_RF是电池直接供电,PP_PA和PP_BATT_VCC_CONN。一般负责发射信号的芯片消耗的功率比较大,比较费电,所以让电池直接给它供电,确保它供电充足。这种芯片我们管它叫功放。因为2G信号走这个芯片,我就叫它2G功放。

看下它在主板上的位置。

黑箭头指向的芯片就是它。

我们看到U58_RF和U17_RF之间有一个耦合的C121_RF,我们在它上面加假天线。

然后加电试机。奇迹出现了,信号来了。

虽然还是正在搜索。其实只是系统时间没调准。只要调准时间,信号条就出来了。

问题找到了,就是这个U17_RF虚焊或者损坏了。先把芯片吹下来。

本来没有胶,主板还是掉了个点。芯片就更惨了,掉了七八个。看来真是摔的不轻。

重值是不行了,只有更换了。从料板上拆下芯片,一看没法镀锡。根本没有对应的值锡板。大骂这些生产值锡板的奸商。

这个芯片如果不镀锡,很容易有脚焊不严导致虚焊。

后来左思右想,只有把主板的锡点多镀锡,相当于变相给芯片镀锡了。

最后镀完锡,把掉的脚用线飞上,再把拆机U17_RF吹上。终于出信号了。剩下我就不截图了。

希望大家多多交流维修经验,让这个板块红火起来。

网友A:
这么OK的帖子,怎么没人顶?

网友:
呵呵 不错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学习了

网友:
要是我,早就换板了!

网友B:
楼主是迅维学习的手机维修吗?

网友:
手机没摸过,信号都清楚,楼主里哈,

网友:
真是高手在论坛啊

网友:
楼主的理论和维修思路很好啊,学习了

网友:
高手呀,理论+手工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C:
型号不一样的图纸也不一样吗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迅维学习的手机维修吗?

没机会去啊!都是自己瞎琢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型号不一样的图纸也不一样吗

基本是大同小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OK的帖子,怎么没人顶?

顶!

网友D:
  楼主飞线后有信号了之后,不能正常使用吗,还要换芯片、、

网友:
给力'楼主棒棒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飞线后有信号了之后,不能正常使用吗,还要换芯片、、

你总不能留出段线来放到手机外面,那不成了“大哥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总不能留出段线来放到手机外面,那不成了“大哥大”了!

  大兄弟说话真幽默、

网友:
很给力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4闪屏是怎么回事呀

一般都是屏幕的问题。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亮屏的时候你扣电池了,然后再亮屏时屏就会闪,这样的等一会就慢慢好了。还有一种是你换屏时把排线弯的太大了,里面断线了,这样的就得换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不是,是今天充电时自己闪的

这样的还没遇到过!反正屏闪基本都是屏的事!要不就是你摔到或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飞线后有信号了之后,不能正常使用吗,还要换芯片、、

楼主   小弟想问一下   笔记本里面的无线天线可以充当本帖里面的天线吗

网友:
我有个疑问,请教下楼主,关于你说的:”主要看50_B8_ANT这个信号。这个就是我们的2G信号。一般我们打电话,都是走2G信号。也就是说只要这个信号正常了,起码我们电话就能用了。“,个人理解:B8是wcdma的频段,也是GSM的频段,即900MHZ,如果这个信号频段有问题,不代表其他频段也有问题,如果其他频段没有问题,那就会有2G信号的,我说的对吗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