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LG 32LS3150-CA换逻辑板后, 图像上下颠倒的解决(转贴)

楼主(2015-04-13):
这机子是转修机, 用户拿来时说上一个修理员, 说他的机器是屏坏了,  没法修理。让我给看不看,开机声音正常,满屏不规则竖条。随信号竖条位置也在变化,由此想到可能不是屏坏了,(一般屏坏了竖条位置是固定不变的 ),和用户说我尽量给你再仔细查一下, 然后给你答复。 用户同意了。  开机检查小电压都正常, 屏供电12V正常, 逻辑版VGL=-5V,  VGH=-2.2V , 感觉不对。(  VGH正常该是20多伏), 淘宝上淘的一块逻辑板, 逻辑版型号LC320EXN  6870C-0370A。   到货后 ,换上逻辑版, 图像倒是有了,  仔细一看, 是上下颠倒的问商家, 商家说这种现象一般是换主板后出现,  换逻辑板一般不会有这现象, 怀疑数据问题, 找到同型号数据写入后涛声依旧 没办法了,仔细对照两块逻辑版, 看有没有不同之处,  最后发现, 原板子没有R24,  新板子上有R24, 难道是这里问题?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拆掉R24, 开机, 图像正常了。  拆掉的电阻测了一下是1K的。 特此写出来, 分享给大家  各位以后遇到了, 能少走弯路!

网友:
感谢你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这个不是我原创,要感谢原创,,,,

网友:
我不解的是这个R24到底起到什么作用?为什么装上它一个现象,去 了又一现象呢

网友:
这个以后改屏用得上哦,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