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25主板不开机(修好)

楼主(2015-04-13):
   今天上门服务,去了客户家,说是风扇有噪音,按开关键没有反应,看了机箱电源上的指示灯后,初部断定,电源应该是好的。直接通知客户是主板坏了。客户直接答应,记个电话拿去修吧。回来后,经过诊断就是主板坏了。接上诊断卡后,经过测量,待机电压3.3v存在。开关针上也存在电压哦。想了想,还是看看io吧。随便一看,蚂蚁的f71882,我也没有如何测量,就直接换了。还是老样子。估计不是它的问题。还是本本分分地测量主要引脚吧。查了查它的定义:io本身的3vsb电压具备,从71882的85脚会产生一个rsmrst#高电平到南桥芯片表示待机正常。然后在查从开关针到pwsin#,也有电压。在然后,会从io的psout#会输出一个高-低-高的跳变,送给南桥芯片请求上电。也有!继续想,在查slp s3#,为什么这个引脚没有电压呢。哦。明白了。南桥坏了。南桥没有发出s3给io.然后,就换了一个。好了。

网友A:
这种V星代工板子,GB桥那么容易坏了,

网友:
V星代工也容易坏?

网友:
最近怎么老看到南桥挂的

网友:
桥坏的是少数,其他坏的比较多

网友:
楼主厉害  居然换南桥   我都懒得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V星代工板子,GB桥那么容易坏了,

原因是品牌机大多数都不加SB散热片,质保一过就坏,给我们刘了余地。

网友:
LZ直接上的BGA吧……

网友:
楼主写的帖很搞笑, 哦,明白了

网友:
V星主板问题真多

网友:
楼主思路还是很清晰的啊

网友:
  我今天  遇到这块主板    CPU  北桥都没有  温度是什么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