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跪求 F5 负载均衡 的电路图

楼主(2015-04-13):
           哪位师傅有F5负载均衡的电路图跪求啊!!!

网友:
这个是什么东西?看起来有点像交换机,干什么用的?

网友:
机器什么问题说来估计还能给你指点一二,电路图就不用想了,

网友:
这种你只能去代工厂要把

网友A:
这么高大上的东西见都没见过,坛里的一般都是屌丝啊

网友:
百度 一下

网友:
送去官方保修吧

网友:
难道真的没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大上的东西见都没见过,坛里的一般都是屌丝啊

坛里的大神是很多的

网友:
过保了 只能自己维修

网友:
没图 只能查芯片电压了 百度里面去找芯片定义吧 慢慢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