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二次点亮不跑码故障

楼主(2015-04-13):
手上一块GA-G41MT-S2的板。接入电源后第一次触发开机各种正常,进系统怎么用都没问题。但是关机后再触发就不跑码了。断开电源后再开机又是各种正常。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修?

网友A:
串口,LM393,LM324,BIOS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先刷个BIOS再说

网友B:
有可能是晶振或者Bl0S

网友:
感觉bios嫌疑大。。。。

网友:
这种是  串口芯片搞鬼

网友:
就按开机时序测下,可能是哪里电压没出来。

网友:
见过几块关机不断电的主板,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搞修理的师傅也弄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口,LM393,LM324,BIOS一个一个排除

串口芯片换了,运放的输出结果对比过是相同的,BIOS也刷了。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晶振或者Bl0S

晶振没问题,BIOS刷过了

网友:
这估计很难搞啊

网友:
只能在不开机的时候按时序查一查了

网友:
看看是不只晶振的问题

网友C:
换个时钟芯片试试吧。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就在他不正常的时候量测各路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个时钟芯片试试吧。

我的2 片板子也一样 是不跑  供电正常 了 。 不知道咋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2 片板子也一样 是不跑  供电正常 了 。 不知道咋办好。

我这边也有呀,新手,不懂从哪下手

网友:
看来有供电不跑码是维修中的一大难题呀!

网友:
BIOS 要多刷两个试试  不要刷一个不行就不刷了

网友(2015-05-21):
什么乱七八糟的回答 刚刚修了一块 刷了两个bios 关机后不拔掉电源 开机 不跑马 妈的火了 测各电压正常 拔掉电源 插上去正常跑马 尼玛这什么情况 拆掉串口 芯片 一样 焊南桥 一样
妈呀 愁死了 修主板还多过吃饭 准备换时钟芯片 不行直接废了

网友:
拆com口芯片看看

网友:
电压是不是正常的啊

网友:
换班 换人

网友:
关机的时候跟好板同样的情况下,量测座子旁边的电晶体看看(电压)

网友:
BIOS。。
各路电压看看有没不正常的,,不稳定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