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20开机报警

楼主(2015-04-13):
接到顾客机器, 开机电流跑0.7自动从启 连续报7声警,想着一般Dell报警屏和屏线都有可能,拆看检查了下,换了张屏还是 一样,要不先找个BIOS刷了下,结果还是一样,心想要不先焊下北桥   ,是inter   cpu ,GM45集成北桥,焊完了还是依旧报警,,想着要不换个CPU试试不行再看看电路吧,结果,,,结果 呵呵报警没了  屏亮了   明天上传下BIOS

网友A:
你那个是不是内存接触不好哟。INTEL 的CPU 没那么容易坏吧

网友B:
屏会导致报警??没见过

网友:
dell的CPU也会报警     涨见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是不是内存接触不好哟。INTEL 的CPU 没那么容易坏吧

内存接触的问题应该排除,因为都BGA北桥,上下内存都N次了。

网友:
这问题要搞那还真是头大了

网友:
要么  北桥   内存接触不好

网友D:
DELL报警6声应该是CPU的问题的?怎么会是7声呢?

网友:
CPU会倒置报警没见过

网友:
7声报警时cpu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DELL报警6声应该是CPU的问题的?怎么会是7声呢?

我准确的数了好几遍,是7声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会导致报警??没见过

dell那种  机器 屏不装 试试 看报警不

网友:
你确定你的显卡的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接触的问题应该排除,因为都BGA北桥,上下内存都N次了。

备份原机bios   DJ1..09275-1      DELLn4020    GM45集成桥

N4020 INEL GM45集显 板号:DJ1 Montevina JMA 09275-1.rar

保证ok

网友:
原来是CPU的问题啊

网友:
这机估计明天起来就开不亮了。。。。。

网友:
是CPU坏了吗?楼主咋不说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