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8H61 开机按F1 12V 5V BIOS检测电压

楼主(2015-04-13):
华硕 P8H61  开机按F1   12V  5V  3.3V  CPU  BIOS检测电压  偏高   华硕的新主板 开始 检测主板的全部电压    现在     IO 旁边电阻有腐蚀清理的  就只剩下12 V 偏高  检测出来 24V    论坛里有人说可以改检测电阻解决问题    没有图纸   不知道怎么下手    BIOS  也刷了还是不行    华硕主板你M哥B 啊 搞怎么先进
   那位大师 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啊   或者有图纸 也行

网友:
华硕主板图纸不好找,只有点位图。

网友A:
把IO边上的103排阻换掉。

网友:
点位图仅供参考,希望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IO边上的103排阻换掉。

好几个  103排阻 啊  都换吗

网友:
这个是可以更换检测电阻来修复的。但是也有另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禁止检测。

网友:
问题已经 解决   版主说 让我换个 103 排阻试试  还是不行    找了个 IO 换了 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也是12V变高- -还不知道怎么修 有点新 B7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