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维修

楼主(2015-04-13):
今天老板拿了十多片DELL 1464集显的主板过来,此机板号为:DAUM3BMB6E0

1.当我拿到第一块主板后,便习惯性的看看主板是否有掉件的情况,更何况是老板拿来的裸板呢,所以我就更应该仔细观察了,经过我的仔细观察发现,还真有几个地方掉件了,更可恨的是居然连BIOS芯片都拆了

既然有掉件,那就补上呗,补好元件的后的效果图(随便发两张),然后再从料板上找了个BIOS换上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通电了,当接上电流表后,电流显示0.01A,按开关后,电流上到0.3A左右掉电,当我看到这个电流后,我就觉得还有电压没出来啊,于是就测了一遍全板的电感,发现CPU供电和集显供电都没出来,而其它的电压都已出完,接下来的事肯定就是测转换电压了,测了一遍发现,也都正常,测到这里,那就只有一种情况了,那就是PG不正常,由下图我可以看出,供电芯片的所有PG都连在一起,然后再由R154上拉为3.3V的高电平,也就是说,只要有一组不正常,那么它就会把所有的PG都给拉低,当然,我测得的R154一端为3.3V,而和各组PG相连的另一边却是0V,那么问题肯定是出在这里了

看来只能断PG了,因为这些PG都是相连的,而在板上又没有元器件可以拆,所以只能割板上的线了,当我把所有PG都断开的时候,我发现R154和各组PG相连的一端还是为0V,这下我就纳闷了,这是为什么呢,想不出来了,于是用万用表测了一下HWPG的对地值,竟然发现阻值为0,也就是说对地短路了,而因为所有的PG都断开了,所以不可能是那些芯片的问题了,那这个HWPG是送给EC的,所以EC坏了的可能性确实很大,但是我又想不明白,为何EC短路了,还能触发呢,真是搞不懂

好了,不纠结了,还是换一个新的EC上去吧,换好新的EC后,再测HWPG的阻值为500多欧,也就是说正常了,于是把刚才所有的PG都用线连起来,本以为可以正常亮机了,可是没想到,接上电流表按开关后,电流还是上到0.3A左右掉电,心想不对啊,这些电压不是都出来了吗,怎么还会掉电呢,没办法,还是一个一个PG断开吧,当我断开1.05V_PWRGD这个PG后,电流竟然上去了,而且竟然还亮机了

我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把这个PG断开还能亮机呢,心里想了一下,也对,因为PU2这个芯片除了PG不正常,其它条件都满足了,而且它也输出了电压,也就是说这一个PG断开,其余PG都正常,而且EC也能得到HWPG,所以它会发出VRON去开启CPU供电,所以还是会亮机的(以上是本人理解,不知道是否正常),正想着要不要就让它这样呢,反正能亮机,再一琢磨,还是换一个吧,毕竟这个芯片还是有问题的,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换了一个芯片,然后再把1.05V_PWRGD用线接上,最后接入电流表,按开关后,亮机,此机就此修复。
2.再来说说第二台,同样的,拿到这个板后,我仔细观察了一遍主板上是否有掉件,还好这块板没有掉东西,于是我接上电流表,电流显示0.01A正常,按开关后,电流不动,依然停留在0.01A,心想这个应该好修吧,不就是不触发嘛,于是测了一下3.3V和5V,发现3.3V正常,5V没有,不过这块板是在按开关后才有5V的,也就是说待机正常,然后接下来要测的就是EC和PCH的条件了,测了一遍下来发现很正常,心想不应该吧,难道是BIOS程序有问题(上论坛查了一下发现,此机器的BIOS和EC是个通病),于是刷了个BIOS后,再次接入电流表,按开关后发现电流依然不动,这下我急了,心想不会真是EC有问题吧,但是我还不想干EC,就在这时我突然想起了,还有一个开关SYS_PWR_SW#的电压没测呢,有没有可能是开关没电压呢,既然有这想法,那就测测呗,当我测这个开关SYS_PWR_SW#的电压后才发现,竟然为0V,明显不对嘛

于是往前追,看下这个开关SYS_PWR_SW#是从哪来的,由下图我们可以看出,SYS_PWR_SW#是由+3.3V_ALW经R301上拉为高电平3.3V的,而我测的电压却是0V,然而R301的第2脚却是3.3V,看来问题是出在这里了(在这里我走了弯路)

既然找到了问题,首先我做的是去测SYS_PWR_SW#的对地值,发现竟然为0,对地短路了,于是就直接把上图的这些元件全部干掉,没想到干掉这些元件后,SYS_PWR_SW#的对地值依旧为0,然而SYS_PWR_SW#这个信号是去往EC的,心想,不会这么巧吧,上一块板是EC的问题,这一块难道还是EC的问题,心里是这样想,但是我还是不得不去拆EC,当我换了一个EC后,再测此SYS_PWR_SW#开关的对地值,发现还是为0,这下我是真的想放弃了,但是没关系,我还有一招,那就是烧板,于是焊了根线在这个SYS_PWR_SW#上,可是当电流到4A多的时候我还是没有烧出什么地方有短路的,心想不会是板层短路吧(也不排除这种情况),这下我是真的想放弃了
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拿着这个板子观察了起来,突然有一个地方吸引了我的目光,那就是J3这个座子的3脚和4脚相连了

再来看看电路图上是怎么回事,大家看到没J3的第3脚和第4脚相连了,也就是把POWER_ SW_IN0#这个信给短路了,从而引起开关SYS_PWR_SW#短路,找到问题了,那就把J3的第3脚和第4脚分开呗,当我挑开这两个引脚时,发现POWER_ SW_IN0#和SYS_PWR_SW#这两个信号都不短路了,而且SYS_PWR_SW#也有3.3V的电压了,按开关后,最后亮机

此机故障是由于我的不细心,让简单的故障复杂化,所以大家以后在修机的时候,一定要认真的观察主板上的第一个地方,还好此故障没有由于我的粗心而使这块主板报废,要不然可是作孽了
3.第三台机器是这样的,也就是接入电流表,电流显示0.01A,然后按开关电流一下就到了2A多,一看此情况,大家都知道是有短路现象啊,于是我就测了一下全板的供电电感以及转换电路等,测完后发现都正常,记得老师说过此情况多为分组供电短路、外接口短路、以及VGA\USB\SATA供电短路,现在的情况是分组供电我都测过没问题,那接下来我脑海里第一个念头就是网卡挂了,于是拆了网卡再通电,果然,电流没有再上到2A多,而是正常的跑码,最后亮机,然后再从料板上拆了一个网卡芯片装上,此机修复完成。
4.第四台机器是亮机掉电,也就是显示LOGO后马上掉电,看到这种情况我脑海就有三种情况会出现此问题:
1.CPU供电缺相(也就是CPU供电芯片坏)
2.CPU供电干扰过大(也就是说电容滤波不良)
3.PCH虚焊或都PCH坏
既然有三种情况,那就从最简的开始,先把CPU滤波电容全换一遍,结果依旧,然后把CPU供电芯片和上下管全换一遍,结果还是一样,修到这里,重点就是PCH了,于是加焊了一下,结果还是一样,最后,准备换PCH,当换了一个PCH后,然后再次接入电流表,按开关后,电流跳变的很好,最后到LOGO就不掉电了,此机修复
以上如果有什么不正确的地方,望大家指正,谢谢

网友A:
LZ费心了,经典的回顾。

网友:
一样的机器   不一样的故障  修起来也是挺蛋疼的  要是都是一个故障楼主修得该多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费心了,经典的回顾。

你能告诉我,他在那里找到重复资料不?

网友B:
楼主贡献了这么多故障分析,我看得都累了,老板赚大发了,你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贡献了这么多故障分析,我看得都累了,老板赚大发了,你辛苦了。

还好多没发呢,没代表性不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费心了,经典的回顾。

这不是重复资料,不能乱说话。他都是自己维修的,并分享经验与大家互勉,应该支持与鼓励。

网友:
精华贴呀,可以当教材了。

网友C:
楼主这样高的技术,工资多少啊

网友:
第四个例子很有看点,总结很好,这是一种思路,上次看到一个掉电的例子在求助,最后他自己加焊北桥好了,我就在想,如果掉电快,一般是时序有问题,掉电慢的一般是楼主说的这个情况,楼主贡献很大,辛苦了

网友:
以前遇见过一个联想的usb不能用,拆开后发现南桥都烧裂了一个小口,但是依然能开机,当时就在感叹,intel的桥这么厉害,列一个口了还能开机

网友D:
楼主昨天竟然修好了这么多板子,还写了这么精彩的帖子奉献给大家,效率真太高了,真是年轻有为,望尘莫及啊,要我3天也未必完成这么多事情,还要熬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样高的技术,工资多少啊

拿提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昨天竟然修好了这么多板子,还写了这么精彩的帖子奉献给大家,效率真太高了,真是年轻有为,望尘莫及啊 ...

昨天修了6块,没有全发上来

网友E:
有理有据,分析清楚,又涨经验了。我手上有块m5010集显内接灰屏,外接正常,能换的都换了,接到机子的时候就发现屏接口掉了一个保险,楼主给点思路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理有据,分析清楚,又涨经验了。我手上有块m5010集显内接灰屏,外接正常,能换的都换了,接到机子的时候 ...

记得上次看过一个帖子,说也是灰屏的,他当时说这种情况跟上拉电阻有关系,要不你也查查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帖子写的也好,意思表达清晰,不卖关子,容易看明白,感谢分享。

网友:
真是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这个经典案例啊。教材

网友:
厉害,说的也详细,顶一个呵呵

网友:
楼主写贴很认真,也很有耐心,虽然修的机器都不难,但是能细致辞描述出来真的不容易

网友:
看来楼主的工作量确实很大,辛苦了

网友:
楼主的第四例确实是一个抽象的思路啊!

网友:
最闹心的是上家把件去了。可能是心想,我修不好的东东别人也别想修好,是什么样的心态啊。不管怎么说楼主总算是修好了,还分享经验,分数不多,加点表示鼓励,再接再厉啊!

网友:
楼主 高手啊   老板赚大发了

网友:
写的好仔细,半天才看完

网友:
实力好足呀

网友:
不错 的资料支持下 学习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  思路清晰 有见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理有据,分析清楚,又涨经验了。我手上有块m5010集显内接灰屏,外接正常,能换的都换了,接到机子的时候 ...

路过 赞一个

网友:
楼主好神呀 一会儿就修好那么多板子

网友:
楼主第一例中EC PG短路能开机这种情况实际中不在少数,如果你常看EC内部原理图应该能够理解,触发电路和PG电路在EC内部都是由逻辑电路组成,各有各的部分,所以有时某个信号短路也不一定会影响其它功能,逻辑电路一般只认条件,只要条件成立就会有输出,从这点来讲我个人就特别偏向于喜欢修这种电路。你这一例的电路特征从表面看是一种与的关系,但如果例一中的短路信号不是短路、而是断路你再看看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很明显输出信号还是会有(你可以试试),从这点看又是一种或的关系,呵呵,比较有意思。(个人观点这个电路设计的不太合理,比如五根线中4根断线,后面的输出还是会有,这点感觉不太妥当,加入一个与门电路个人感觉要合理一些,纯属个人观点,非喜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