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G41T-CM3有复位 不跑吗 急求

楼主(2015-04-13):
精英G41T-CM3有复位 不跑吗  所有复位都有  总复位也有 CPU复位也有  CPU到北桥数据线 地址线都正常  就是不跑吗   求思路

网友:
我能说换个南桥不

网友:
谢谢分享顶一个

海韵之恋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BIOS刷过好几遍。我估计要换南桥了 这板子快愁死我了

网友:
折板不好搞啊。

网友:
此板最容易FSB总线氧化断线。

网友:
刷bios。家焊桥

网友:
徐总告诉你了哦    精英的桥 坏的也不少哦

网友:
精英的主板南桥坏的多,在就是BIOS。。。

网友:
我感觉如果换桥的话  就没意思了  直接让客户换板子算了

网友:
精英的主板这种故障比较多,最近也碰到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