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T60小修不触发

楼主(2015-04-13):
待机正常,不触发。
不触发

网友:
哥 你好直接的啊 不是通病你也描述下维修经历啊

网友:
那是个啥,电容还是二极管

网友:
能说的仔细点吗???起码讲下过程吧。

网友:
这个就是同病,好久以前就是了。

网友:
3V 滤波不良吧

网友:
是滤波电容老化了吗?

网友A:
怎么不把另一个电容也换掉?我一般都是把3 5V后面的两个电容都换掉的?
yueqq
请教一下,3V 5V的都是330uf容量的么要买什么型号的啊
详情

网友:
给力 简单明了 就应该这样

网友:
太直接了

网友B:
一般都是换掉3,V。5V的
yueqq
给个具体的3V 5V型号啊,要去淘宝买啊
详情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电容是通病了吧

网友:
这种本子有两年没碰到了

网友:
没什么稀奇。。。全世界都知道

网友:
有点简单,呵呵,和手机版块的风格一样

网友:
折机器很久不见了

网友:
是通病吗

谢谢分享发

网友:
好好覅无法 f9iw

网友:
种本子有两年没碰到了

网友:
电容短路了是吧?

补充内容 (2015-9-13 15:12):
电容老化不良了

网友:
恩学习了丰富

网友:
是通病   已经修到了

网友:
那个是电池接口的附近的二极管吗?
是不是保护隔离 电源口 接的第一个二极管 损坏  负极没有电压呢??

网友:
我这两天刚好有台这样的机子,还愁着呢,谢谢分享,明天去试试,好了给你加分

网友:
前几天遇到同故障的T60  同行送来的机器,报价100,同行给客户报多少不清楚,最后没修

网友(2015-05-17):
大神呀,这么说得我好惭愧

网友:
这么直接   那个是几V的电容?待机电压的?

网友:
我这台待机正常,按开关电流直接000.待机都没有了,那三芯片换完了还是一样

网友:
看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了,会时序就老老实实按时序查,不会说清楚点,别人好帮你

网友:
我今天修道一台t60的,然后待机正常不触发,然后没思绪啊  吧以前的时序资料翻出来看。研究了半天脑袋都混了,然后就上基地查下通病吧,然后第一个就看到楼主的帖子了,然后我就想反正一个电容也花不了多少时间,然后换了就点亮了,我只想说,谢谢楼主分享通病,其实我以前也知道有通病但是很久都没修到过这样的老机器 了。

网友:
TM的今天我也遇到了但换了还是没有不知道是那问题还没修好

网友:
那是什么电容???

网友(2015-06-21):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把另一个电容也换掉?我一般都是把3 5V后面的两个电容都换掉的?

请教一下,3V 5V的都是330uf容量的么要买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换掉3,V。5V的

给个具体的3V 5V型号啊,要去淘宝买啊

网友:
   灌水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电容短路了

网友:
这是什么元件,二极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