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avilion 15 超级本 英特尔四代I5独显 上电掉电的维修~

楼主(2015-04-14):
机器比较新,没有拆过。通电测试,电源头上灯也不亮,可以触发,上电到0.1A多掉电~开关灯可以亮,这个电源头的灯待机下亮不亮,此时也不知道,机器拿来也没有电池,不知道充电状态下会不会亮。

迅速扒出主板:

HP带针的电源头也变成MINI型的了~如图:

主板图:

板号:

裸板上电,触发到0.09多掉电,量触发瞬间的电压,有1.05V,有1.5V,还有个1.35V的,没错,就是1.35V的~上论坛找图纸看看,没想到这么新的机器也有图纸,还分彩色和黑白,一样的下载分,当然是下个带彩的~

图纸上看到1.35V是内存供电和桥供电~此处算正常。记得以前网上看到过新款的3代内存供电压是1.35V的~

能触发,证明待机和EC的条件都正常~广达的板子触发掉电,电流又这么低,本人认为一般是供电部分或PG信号引起的,量下广达经典的HWPG信号,触发瞬间有3.3V,断电量阻值也正常,这里的HWPG不像以前有几个二极管汇总,图纸上看到好像都是直连在一起供给EC的~  HWPG就算它正常吧~

再量下EC 6脚和14脚的S3和S5,触发到掉电的瞬间桥也正常返回给EC了~

量到这里,有点没底了,不会是桥挂了吧,桥挂了基本上可以放弃维修了,这是个四代I5的,肯定不便宜~而且BGA做起来风险又大~

硬着头皮再戳戳吧,想到广达开启后级电压的信号,一般都有个+15V,也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找找看,找到待机芯片,待机芯片为20 FM,图纸上为RT8223P。边上竟然没有找到广达经典的+15V升压电路,因为没有看到两个三级管啊~这是什么个情况啊,图纸上搜+15V,也没有~ 量到板子上PQ47和PQ45,有3V和5V,在图纸上找到,这两个就开启后续3V和5V的MOS管~

看图:

竟然是用G5934RZ1U这个芯片来开启的~芯片的13脚还输出了一个+12VALW的电压,量量这个芯片条件,先量芯片主供电,量到PR118,一端19V正常,一端只有3V多,难道问题发现了~这个22欧的电阻挂了?量下阻值,有200多欧,变大了?量芯片的20脚也没有短路,心中一喜,赶紧料板找个22欧电阻换上~一通电,闻到糊味~心都凉了,看到换上去的电阻竟然烧糊了。。。神马个情况? 先前的电阻目测也没有看到异样啊,只是阻值升大了,但也只有200多欧啊,咋换个22欧的就烧糊了。。。20脚又没短路,难道是这个G5934坏了。。这可不好办。手头又没这芯片~订一个又要好久,订到了也不知能不能修好板!

试着量量G5934周边的电容,量到PC150时,发现完全短路,看图纸,正是13脚输出的+12VALW,搜下+12VALW,去向不多,

发现这个+12VALW和以前广达板子上的+15V用途一样,都是作上拉用,接了1M的电阻,开启后级电压用的。

+12VALW短路,而且后面全部是接了几百K和1M的电阻,没有别的电容,要么是G5934芯片本身坏,要么是这个PC150挂了,拆掉PC150看看,一量,不短了~运气还不错,芯片应该没坏。再补个22欧电阻,通电,一看,电源头的灯也亮了,触发,正常跑码~

为什么电源头的灯先前不亮呢? 看下面的图就知道了:

亮机图:

先前也在论坛找个BIOS,想试着刷个BIOS看看,找一个全网独发的,可是我的帐号下不了,提示只有特定的用户组才可以下载附件!

为了不是特定的用户组的用户附上BIOS:

网友:
不错学习了,是电压没有起来吧

网友:
感谢分享,下次遇到这样的就多种思路了

网友:
还好是个电容短路了,找后级太费时间。

网友A:
思路不错   而且这种板子还没修到,都是典型的升压电路

网友:
关注新型二次供是转换电路。

网友:
这个板子还有用在一个14寸的机型上,我修的这个是15寸的机,14寸的型号好像是HP Q310~

网友:
新型主板上电有点不一样

网友:
这么新就坏了啊

网友B:
不新了~我都见过五代芯片组的机了~不过还没拆过,过段时间应该就有的拆了~

网友:
分析的不错,未来高手

网友:
广达的主板   如果不是因为HWPG引起的掉电   最大的可能就是二级转换电压没有出来引起的掉电了

网友:
楼主修机器有耐心又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不错   而且这种板子还没修到,都是典型的升压电路

再抽烟我保证不打你

网友:
技术很好, 顶个

网友:
补充下

新的低电压的内存主供电就是1.35

那个G5934的芯片和P2806 可以互换
*(HPG4有用这个的)

网友:
典型的次级电压转换问题 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这款机器刚才不好修,楼主不错

网友:
广达掉电大多是hwpg和二级电压问题 现在新型的hwpg直连EC的很多 不好割线

网友:
楼主大好人,奉献精神极佳

网友:
都修道4代的板子了。4代的时序跟2。3 代的差别大吗?

网友C:
MINI头也有转接头啊 在哪买的

网友:
楼主能否发份图纸215690847@qq.com,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新了~我都见过五代芯片组的机了~不过还没拆过,过段时间应该就有的拆了~

四代CPU的焊接还没搞明白五代就也经出来了,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技术不错  学习了

论坛有啊,搜索下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MINI头也有转接头啊 在哪买的

当然是无所不有,无所不能的华强北~

网友:
分享到:新浪微博微信百度贴吧人人网一键分享复制网址

网友:
现在修机器都要备低压条子了,上次帮同行修一台进水的M4050吧,型号忘了,不处罚,换了南桥,换了EC,触发了,到0.5不动(当时没拿条子过来,用的1.5V的条子),怎么都不亮,还刷了个BIOS,后面实在没办法,就叫他把配件全给我,结果BIOS报警,换回原来的BIOS,直接暗屏,飞根3.3V,直接亮了

网友:
不错,这种就是没有打开后继的掉电,挺多的,不过以前是2个二极管转换个15V的,现在干嘛用个芯片来控制呢?难道芯片比二极管便宜?

网友:
又学到了,新机器上电还不懂呢

网友:
还好这个板子元器件有标号,不然就更难修了。

网友:
字里行间看得出来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楼主的分享是无私的

网友:
文件已经下载保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否发份图纸,谢谢了

论坛有啊。我也是在论坛下的啊~所以就没有重复发了

网友:
分析的不错,高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论坛有啊。我也是在论坛下的啊~所以就没有重复发了

这个还真没找到。楼主给发个吧,,谢谢了215690847@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真没找到。楼主给发个吧,,谢谢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8477-1-1.html

要学会用论坛的搜索功能啊

网友:
来自: 上海长宁区 来自 上海长宁区
说到这个G5934芯片有点奇怪,他的作用嘛,有些是起到开启保护隔离的,比如HP G4,。提供28V的开启信号。我也遇到过这么一台,问题也是同楼主一样的,电源灯不亮,但有待机,待机电压无,5934供电脚的电阻烧坏,换了一个同样烧坏,也没有量到哪个电容有问题的,所以发了几个5934芯片,当时卖的人只有P2806芯片,图纸上也是写的P2806 G5934。但问题是我发了5个回来,换上后全都不能用。我又把周围的小电容全换了还是一样,最后无奈,我又换回原来的G5934,供电的电阻居然也不烧了,VH28V也顺利产生。,所以有点怀疑P2806和G5934能不能通用,能通用的情况下, 为什么换一连换了5个都不行。奇怪的是我再换回原来的居然又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