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n78gm3-rl复位异常

楼主(2015-04-14):
谁有这个主板的图纸啊?

网友:
硬盘亮一下就一直熄灭,诊断卡不跑码,主板没运行起来。

网友:
D64稳压二极管正反向005且同时蜂鸣,取下来单独测又是好的,

网友:
测D64在主板上的两个引脚,正反向又是005且蜂鸣。

网友:
开机黑屏无信号,换了个昂达的主板还是点不亮,可能电源或CPU有问题,速龙245,有一次取下CPU不注意有颗针弯了,搭到相邻的针脚上去了,但是CPU没烧的痕迹,没糊味,没焦味,通电CPU会发烫,风扇正常转。

网友:
网上视频看到短接某个点和接地可以强制跑码。这个怎么弄。关键不跑码。

网友:
12,5,3v电压都有,就是复位电路不正常,诊断卡rst灯亮一下后要么常亮要么一直闪

网友:
去电池放电清除cmos擦内存金手指,各部件都反复认真安装过还是不行。原来的梅捷的网口灯不亮现在新买的昂达网口灯亮。

网友:
两个主板都是鼠标亮键盘不亮。

网友:
不是D64,是D68,就是pci卡槽左上那个。

网友:
搞了好久了,终于可以在这里发帖了,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主干的漂亮 给你点个赞

网友:
      取下或换掉硬盘试试

网友:
网上搜索下,没有就难找了。

网友:
早就取下硬盘了的,已经买了新内存,新CPU,新电源,新主板,我不相信还点不亮。如果点亮了就再买个硬盘和机箱,键盘鼠标,搞成两台电脑。原来坏的那套叫jt

网友:
原来坏的拿去修。

网友:
CPU坏了,换了个250的。好了

网友:
怎么都是楼主在自言自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