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进BIOS死机

楼主(2015-04-14):
一个被雷击过的主板,不触发,到我这里以后,亮了一下开关针电压2.43V,跳帽电压1.73V,拆除网卡芯片可以正常亮机,就是进BIOS死机,麻烦各位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受教了!

网友A:
这是华硕主板的特有现象吧·被雷击过后,拆掉网卡芯片,bios自检找不到网卡芯片,就卡死在哪了,要想能调bios,除非装上个一样的网卡芯片。没事的我拆过很多华硕板子的网卡了,正常使用,就是没法调bios.放心使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华硕主板的特有现象吧·被雷击过后,拆掉网卡芯片,bios自检找不到网卡芯片,就卡死在哪了,要想能调bi ...

谢谢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