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010外界规则花瓶,内接不显示

楼主(2015-04-14):
     现在夏天马上到了,很害怕修AMD的机器,今天就碰到了,之前拿来开机不是显示,报好价格,拆机加焊北桥收钱,保修两个月,没过一个多月,机器回来了,开机不显示依然报警7声,拆机加焊北桥,还是不显示,报警8声,外接能显示但花瓶,规则花瓶,好头疼,求高手指点方案!

网友:
显卡 、显存、显存概率大一些

网友:
集显还是独显?独显就是显卡 显存了。集显就是北桥了。

网友:
楼主干的漂亮 给你点个赞

网友:
重置或者更换显卡吧,解决了吗

网友:
我也有一块,外接正常,内接不显,没思路了,能换的全换了,唉,纠结。

网友:
重植北桥,显卡。

网友:
估计还是北桥不行啊,

网友:
八声报警的话显卡或者屏线的问题,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存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吧

网友:
再做一下显卡吧。

网友:
8声显卡报警。 7声桥。  一般加焊都好,

网友:
楼主啊,加焊不行,怕要重植了。

网友:
这机子有八个显存吧,花屏的不好搞啊。。

网友:
这就是显卡问题了,集显就是北桥,独显就是显卡或显存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吧,因为你加焊了,现象变了,说明 显卡确实有问题

网友:
显卡,此显卡加焊没用

网友:
毫不犹豫拆了重植或者换新,我刚修完一台,M5010,AMD的年前修的,昨天又回来了,啥也别说,拆机、上BGA,拆桥、植株、焊接,装机完事

网友:
GPU坏了吗?

网友:
刚接了个相同故障的

网友:
楼主干显卡 吧 ,

网友:
那可能是显卡挂了,要换了

网友:
不要怕   AMD也给我们送了不少钱  加焊不行就重植   重植不行就料板上找个再重植  完事儿

网友:
维修 思路
排除屏线 屏 等
重置或者更换显卡试试

网友:
这款机器就是北桥爱空焊,有时加焊不行,就拆下来重植球就好了

网友:
集成的还好弄些,独立的就不好下手了,8声一般是显卡,楼主是不是没有做好好散热,

网友:
新手学习的   顺便赚积分

网友:
集显的吧?再干北桥呗

网友:
楼主修好了告诉下

网友:
要看独立还是集成的

网友:
独显的就是显卡,我遇到过的,北桥加焊好了,过几天又回来了,报警8声还花屏,直接干显卡好了

网友:
八声报警是显卡这边的问题了,那就搞显卡吧,显存的可能性不大,我碰到过类似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