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修华硕P5QPL-AM

楼主(2015-04-14):
   昨天从坏板堆拿出一片成色还不错的华硕P5QPL-AM练手,装好CPU和内存,插卡试机,SB3V3正常不触发。
   找到IO芯片是W83627DHG-A,
按论坛上说的时序“68-67-73-72”测量,运气真是好,第一个脚68在短接PWN针时并没有降到0,此脚电压由4V多降到3V多。(还是没有经验,其实后来想想这个电压4V多是不正常的表现)。直接将68脚瞬间对地短接一下,竟然触发了。   在论坛下了个点位图和查看软件(还是第一次摸索着使用),

找到83627第68脚O_PWRBTN#,鼠标对着这个引脚按右键,选择第一行“显示有相同NET的零件”,之后右侧列表显示有3个零件,图上也能看到分别是OC586电容器的1脚,OR10电阻的1脚,还有就是OU3 W83627的68脚了。测量OR10电阻阻值在100K以上了,在点位图上将光标移至这个电阻上,自动显示此零件的信息(不过是英文的),但还是能看懂1KOHM 1/16W,之后在废板上找了个750欧的电阻装上,试机已经能触发跑码了。
   本以为主板已经正常修复,但是接下来试机发现跑码至91卡住不动了,屏幕也还没有点亮。

上网查资料说91是不过内存,换内存换插槽也都不管用。一边开着机器,一不注意发现机器竟然启动正常了,诊断卡已经显示00,屏幕也能显示了,但是有点不正常,显示的字特别大,

先不管这个了。经过再次试机发现卡住91的时候过了大概1-2分钟的时间跑码又继续了,之后成功点亮了。用PE引导开机进PE系统显示是正常的。
  现在先启动慢的问题,先刷个BIOS试试!到ASUS官网下载了此主板最新的BIOS,为了以防万一,在废板上拆了个BIOS芯片用编程器写入的。插上新的芯片试机,发现还是会卡91一会,但时间缩短到了大概6-7秒,不至于严重影响启动。估计是硬件方面还有一些问题的。
  挂接硬盘,安装新的XP系统,一路顺利。装好后,担心的问题来了,系统找不到网卡,设备管理器里要本就没有网卡!!
以为是网上流传的华硕刷官网BIOS造成网卡的问题(后来想想应该不是,我的机器是找不到网卡设备,网上说的是MAC地址不对),插回原机BIOS芯片等待开机进系统后,还是找不到网卡。恢复COMS试过,查看BIOS设置里ONBOARD LAN也是ENABLED。仔细查看网卡芯片,发现此板的LAN芯片和北桥芯片都有修过的痕迹。唉!是个二修板,不太好弄啊!------------------------
  今天先到这里,有进展再来汇报。。。附上这次收集的软件。对了,在论坛下载点位图软件的时候提示有病毒,

PCBRepairTool.rar里包含了3张主板图纸p5g41c-m lx,P5QL SE 1.01,P5QPL-AM 1.04,B19,在fab文件夹下。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受教了!

网友:
这主板就随便修了

网友:
昨天我也修了一块这个主板,我的是待机电压好信号的822排阻坏了。一修哥还换了io。。。

网友:
刷一下BIOS也许能好。

网友:
  反正闲着无事,再继续查找。根据点位图查看网卡芯片AR8121,发现供电有1.2V和2.5V。
  测量2.5V的为2.15偏低,1.2V的更离谱为0.41V。顺着1.2V查到左下脚的PR3801(是个0欧跨接电阻),再过去查到这个1.2V是PQ3801(PB5350)这个三极管送出来的。

  量这个PNP型三极管3脚E极为3.3V正常,1脚为3.0V,再沿着1脚却查到这个控制信号是来自网卡芯片AR8121的第5脚。量第5脚输出就是3.0V,难道还是AR8121的问题。

网友A:
照你这样一说应该网卡芯片AR8121的第5脚是pwm输出脚
不过你可以先替换 pnp管  毕竟一个拆换方便
二个pnp 要是 e极和b极有击穿的问题 一样是这样的测量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你这样一说应该网卡芯片AR8121的第5脚是pwm输出脚
不过你可以先替换 pnp管  毕竟一个拆换方便
二个 ...

多谢提醒,我明天换一个试试!

网友:
楼主继续努力,我们还等着看最后结果呢。

网友:
把网卡拆掉试试把

网友:
多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啊, 板子三修故障是需要耐心的,

网友:
  这两天比较忙,一直没有给这块板作个了结。今天有空,继续…………  根据前面几位的提示,我今天先在路测了PQ3801三极管(PB5350)阻值基本正常,之后在开机状态下瞬时短接b极到地,发现自动关机了。再试发现短接时+3VSB也无输出了,看来三极管应该是好的,强制输出造成+3VSB过载保护了。
  之后,我重新补焊了网卡,开机还是和原来一样,没什么变化。索性拆了网卡,开机还是一样,91那里还是会卡6-7秒,启动时不接硬盘还是显示的字比较大。进系统也和原来一样(当然,网卡芯片都拆了不可能会检测到)。现在的问题是拆下来的芯片上的字看不清了
再量此时PQ3801三极管的c极输出为-0.05V,e极和b极都为3.3V。
  根据点位图上标的网卡芯片为C.SAR8121-AL1E,手头的废板上找不到这样的芯片,刚学这个也没有什么备件,只好作罢了!就加一块独立网卡吧,这个手头倒是有好几块的!这块主板就这样了结吧,也懒得折腾了。谢谢各位积极回复的朋友!

网友B:
显示字体不对是刷BIOS刷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字体不对是刷BIOS刷好的吗

没有刷好,还是这样的。启动的时候没有引导设备就是显示那样放大的字体,但是进到系统里是正常的显示的。

网友:
     这个好像和网卡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2016-01-07):
楼主说的这个板的网卡,我在系统里能获得IP地址,就是上不了网,只发送数据,接收不到数据。有人说BIOS问题,我刷了官方的最高版本,还有网友发的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BIOS,还是不行。帮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