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懂的,来帮助下小小白

楼主(2015-04-14):
        电脑用集成显卡,玩3D游戏会花屏,会提示错误 0x0123fdd5 指令 0x1b310000 内存什么不能为 written。   按了确定或取消,又会弹出显示驱动程序停止响应,igxprd32 请保存您的工作,然后重启系统还原完整的显示功能。。。        以为是集成显卡不行,我换了个独立显卡,鲁大师显卡测试了几次,用了一会电脑就会像黑白电脑那样花屏卡死,或者一按 魔域游戏 马上就花屏卡死。。。
         哪位大神告诉我,具体是哪里坏了, 是主板嘛?

网友:
机器什么配置,首先要排除系统问题、内存 CPU、主板、电源也都有可能 、需要一一排查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受教了!

网友:
确定了就是硬件问题咯?  显卡试了,

网友:
换一个电源试试先。

网友:
换根内存试下。

网友:
可以考虑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内存 系统 电源

网友:
先重装系统在换内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