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A42不开机通病分享

楼主(2015-04-14):
华硕K42J,版号K42JA_MB REV2.0冷机开不了,热机能开。单根内存有时能显示,双根内存几乎不会显示。(相信很多华硕K42,A42等机型都有此通病,不要动不动干显卡,换MH55)

现发帖,给维修同行参考一下。冷机开不了的情况下,电流是1.3A左右,拆机,测量RT8202 OC脚与输出之间串联的电阻,图纸上是18K,而实际主板出故障以后是5K了。更换为10K以上电阻后,故障解决。

网友:
LZ确定吗,绝对的返修!!!

网友:
要真是这样那太好了,以前遇到好多台都这样,没修好,要么就是修好了经常返修。

网友A:
如果过一段时间没有返修,楼主再说一声呗

网友:
这个故障点  论坛里早就有了  你信你搜搜看

网友B:
我修的一台华硕 K42N 进不去系统 每次都是南桥坏  换了OK  但是换了 用半年或者一年又坏了  无语了啊!

网友:
返修的节奏啊!

网友:
会不会返修,到时还有问题说一声好,下次修到学习了

网友:
这个到位,太紧缺了

网友:
不知道会不会返修啊

网友:
华硕主板垃圾,很多毛病,有的修不好

网友C:
我修过这种通病几台,但是我的都不是换那个电阻,我的也没见返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修过这种通病几台,但是我的都不是换那个电阻,我的也没见返修

请问你是怎么修的,我这个板子换这个电阻还有修了通病也不行,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请指教!

网友:
其实这个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基地早就有人这样发了,其实不是电阻变小,是ASUS官方打料就是打的5K

网友:
电阻阻值变小的还没遇到过,增大的倒是很多。

网友:
更换的电阻是起什么作用的?过压、过流保护?

网友:
不行吧,原来换过,后来都返修了

网友:
电阻阻值只会变大不会变小的

网友:
修到过这种 很折磨人

网友:
通病问题 会翻修

网友:
应该不会返修,,,,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也是换了18K电阻吗,好了到现在还没返修了,,

网友:
有点怕返修 呵呵……

网友:
擦~出来晚了·~~遇见过没修好

网友:
没思路,看不懂。以前修这个机没碰过那个电阻

网友:
分享是美德,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的一台华硕 K42N 进不去系统 每次都是南桥坏  换了OK  但是换了 用半年或者一年又坏了  无语了啊!

挺好的,可以定期收钱

网友:
电阻脏了受潮有可能变小,正常阻值不会变小只会变大

网友:
实验证明返修了

网友:
10K变5k嘛?

网友:
这个方法试过,能用的可能性不是太大

网友E:
一看LZ就是不经常逛窑子的  哦说错了  是 逛坛子

网友:
电阻阻值变小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过一段时间没有返修,楼主再说一声呗

好的,试目以待,呵呵……

网友:
这个俺遇到过,没有返修,应该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是怎么修的,我这个板子换这个电阻还有修了通病也不行,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请指教!

我把CPU供电好集显供电的管全换了,还有330电容也换了,就这样搞定好几台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呢。。。

网友:
要真是这样那太好了,以前遇到好多台都这样,没修好,要么就是修好了经常返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看LZ就是不经常逛窑子的  哦说错了  是 逛坛子

逛坛子是不经常逛,倒窑子返而常去哦,呵呵~~~

网友:
只能说明你还不了解K42JA这个机型,原厂出来本来就是用的5K电阻,请问你老师还是你师傅教过你电阻会变小吗?

网友:
这种修法估计没有找到根本故障点。电阻没有变小的,图纸上就是5K。还是其它的地方有问题

网友:
这个切实是通病修好过

网友:
不错,我遇见个毛病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逛坛子是不经常逛,倒窑子返而常去哦,呵呵~~~

呵呵 有条件带我也去去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台同样的故障,问题是*脏话*电阻的阻值是正常的啊 ?怎么弄啊?求大神指教。。。。。

网友:
这种机器修过这种毛病。不一定通吃,这机器就是垃圾!

网友:
前2天 有个一样故障的机子 没修好

网友:
维修思路都没有,让我这种小白怎么看的明白哟

网友:
有人说华硕垃圾,有人说惠普难修,有没有好修的品牌?

网友:
感觉这样会返修哦

网友(2018-09-16):
还真 不知道   收场了我   这机器 还挺经常见得

网友:
还有这种问题,,确定解决了吗。。。

网友:
最好是精准的18K电阻。不然后面一些小毛病不好搞

网友(2019-02-22):
这个是通病还好修复好了。。。。。

网友:
技术,经验加上称手的设备,厉害!

网友:
感觉也不行 。试了这个方法。

网友:
会不会返修啊,,,,,,,,,,,,,,,,,,,,,,,,,,,,,,,

网友:
华硕的机器我现在都无语了,有些问题老是反修不好搞

网友:
通病就是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