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N73-AM REV 2.01G 代码00不跑

楼主(2015-04-14):
看了主板的视频一段时间了,按照常规测量 最后发现U的核总供电都1.3V了,PCI-E/ PCI的时钟和复位都没有电压 .复位开关针有3V了,看来是时钟出问题在先,哎哟,时钟在桥里面吧,这可把我害惨了.桥的3.3和1.5V都正常,不管这么多先短接一下复位开关,诊断卡的复位灯亮一下就灭,但主板却没有复位的动作,说明复位之前的条件不正常了吧,桥不是这么好弄,先刷两BIOS最说,故障依旧,害我失了几十积分.桥旁边有两只晶振  一只1.3V和1.45V 25M的一只1.5V 和1.65V 看来已经振荡了.为什么没有时钟出来呢?真想吹焊一下桥,想想还是不干它先,来找点药方好,好像在哪听说有只2.5V的电压 ,这个桥旁边哪来的2.5V呀(测量不到).大家快到出点主意吧,这个板有什么通病或点位图的吗?实在不行的话,只有干一下桥,不行就掉垃圾堆里去  纯属学习

网友A:
好像是时钟的哪个电阻开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时钟的哪个电阻开路了。

哪一只,它有什么特点吗?譬如272或 是822

网友:
这个垃圾板还修啊

网友:
单桥的刷BIOS在加焊桥看看

网友:
谁有点位图共享一下,这个没点位图很难搞

网友:
不告诉您了,纯属学习

网友B:
做桥做的是南桥还是北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桥做的是南桥还是北桥啊

这种板是单桥  INT+NV的主板 没修过什么板吗
加上也没有点位图,所以无从下手了,只能想着干一下桥了

网友:
nv单桥易空焊

网友:
电压正常直接吹桥吧。这单桥的爱空焊。

网友:
这个单桥 加焊一下估计就可以了

网友:
上真U试了没?换个U试了没?

网友:
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这种板子看都不用看直接干桥,9成把握可以修好!

网友:
这个桥坏的几率很大,测量全板的时钟对地值,大部分都是桥坏了,加焊不行就丢掉吧!!!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再做桥

网友:
华硕主板都喜欢排阻坏哦

网友:
检查IO旁边的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