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1开两次才开机

楼主(2015-04-14):
     E531刚来是不亮刷完BIOS  亮了      但是需要要按两次开关才开

网友:
开关不稳定吧

网友:
开机两次才亮机   然后就没事了       但不能拔电   拔完电还是要开两次

网友:
开关不稳定吧

没有   不用开关也一样

网友:
待机0.2  开机不亮    关机待机就变0.3   再开就亮了       开两次待机不一样

网友:
原来是两个BIOS吧 有一个可能要原来的程序

网友:
我试过了都

网友:
我的E531刷了4M的就亮,但不定时掉电

网友:
我的也是不知道怎么解决的。强关才能开机

网友(2015-05-18):
我有一台第一次开机亮,第二次就不亮了是怎 么回事?

网友:
桥的问题,这是很垃圾的机子

网友:
还是BIOS问题把 多刷几个看看

网友:
我有一个机器这个毛病
原来是有时能亮,刷完BIOS后,开两次才亮

网友:
待机0.2  肯定有小短路   用手摸发热芯片

网友:
ASUS的机器也有这问题,刷bios就要开2次才亮

网友:
这款机这个问题都是BLOS问题    原机的U5不能刷   只能刷U6

网友:
咋这难修呐

网友:
刷bios,我遇到的和你的情况一样,刷好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开关问题啊,你多看哈子了

网友:
换其它bios 试试

网友:
两个bios要刷一个批次的 才行

网友:
还是BOOS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刷的程序不对呢

网友:
桥的问题, 换吧

网友:
把u5刷原来的数据 如果开机提示错误 进bios f9恢复默认

网友:
论坛里面有这个BIOS 楼主可以找一下

网友:
新手小白,路过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