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 A1465 插电源自动触发

楼主(2015-04-14):
插电源自动触发 能进系统
插电源和电池 出苹果LOGO掉电重启 如此循环
单插电池 无法开机 不知道电池有没有电
哪位大神给点思路 本身苹果修的就少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这边着急等给思路呢 你来个这个 这算是骗分的吗

网友:
先换个适配器试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边着急等给思路呢 你来个这个 这算是骗分的吗

我也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不好意思..你就当我是骗分的好了...

网友:
对了,你可以查一下BIOS附近的电路....上次我换了bios后正常了...可是第二天又出同样的问题.....仅供参考!!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