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214t

楼主(2015-04-14):
三星214t黑屏,灯管亮,不显示无信号,有修过此问题的吗

网友:
电压有看过没,说得有点???

网友:
能说得清楚一点么 看得我头晕晕的

网友:
有没有mcu让我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楼主 板子MCU是什么

网友A:
不会是白屏了吧,,有没有量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白屏了吧,,有没有量屏

没有输入信号,给我个mcu看是不是大芯片坏了

网友:
灯管亮不显示,应该是灰屏吧,三星一般屏线问题和muc问题多些,建议楼主点屏套件套屏或者直接改个通用驱动板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