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驱动板5V接12V上什么后果

楼主(2015-04-14):
修个HKC 988A显示器,指示灯不亮,板子修了半天还是不行,最后换了块通用板,接线时候没注意针脚定义跟文字标注是反着来的,驱动板5V接到电源板12V上了,指示灯一直闪,后来检查发现换了回来,现在开机屏有图像,但是一直抖动,还闪,想请教下是驱动板弄坏了还是别的?  刚开始我换了块淘宝来的二手原装板,开机就显示了HKC三个字然后指示灯就灭了,测试板子已经挂了

网友A:
驱动坏了,电压反运好的话就挂个IC

网友:
有可能驱动板烧坏了 也有可能是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坏了,电压反运好的话就挂个IC

一般坏什么零件呀  检查的话从哪入手呢  因为这个驱动板开关排线是软排线,换通用驱动板没法接,想试试能修不

网友:
再请教下一般烧驱动板上什么元件呀,好修不?

网友:
有和5脚的管在12V附近。是5V和12V转换的

网友:
主芯烧了吧。

网友:
电压高了就烧呗

网友:
这种情况也许是电压高,电容耐压不够挂了。

网友:
这样一般驱动板主控就烧了

网友B:
驱动板IC直接挂,,运气好烧屏保险,,运气不好屏IC也烧

网友:
驱动板IC    烫不烫手啊   !

网友:
一般会少稳压芯片,或者屏供电那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IC直接挂,,运气好烧屏保险,,运气不好屏IC也烧

没接屏试的  就电源板连驱动板  开关排线  开关指示灯一直亮 灭, 就拔电了

网友C:
看大家说的挺严重  干脆淘宝块二手驱动板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大家说的挺严重  干脆淘宝块二手驱动板吧

液晶维修,通用驱动板是必备的,建议楼主可以备一些,这个比较常用,也方便排除问题,总比遇到了淘二手稳定,可以直接联系迅维淘宝咨询http://szfix.taobao.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液晶维修,通用驱动板是必备的,建议楼主可以备一些,这个比较常用,也方便排除问题,总比遇到了淘二手稳 ...

版主好,这个板子比较特殊  开关排线是软排线,通用的改了不能用原来开关比较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好,这个板子比较特殊  开关排线是软排线,通用的改了不能用原来开关比较不爽

可以先用通用板确定问题,软排线的话可以飞线,一般嫌麻烦可以只飞开关,灯,地线,和自动调整,如果是触摸的就不好搞了,通用板备用确定问题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维修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 要不真的很麻烦 我修东西的时候就喜欢心静周围也需要安静要不容易有损失

网友:
学习了  我要下载分

一维科技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怎么又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