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31独显代码1E解决BIos,

楼主(2015-04-14):
E431 独显跑马1E,无内存跑20.刷BIOS,U6 已分享~亲身体验 解决,刷了就能亮机

E431 U6.zip

网友:
我遇到了一台,现象是有时能开机,有时电压跳到0.8又掉到待机,又自动上电,把原来的BIOS刷回去不行,于是下了楼主一个,成功亮机

网友:
我的E431有时能亮,有时不跑,刷下你的试试

网友A:
刷完还是有时开机有时不开,什么情况
纠结的呢,应该就是BIOS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完还是有时开机有时不开,什么情况
纠结的呢,应该就是BIOS问题啊

应该不是bios 问题了,这个bios 是刷好了机器交给客户的,

网友:
我的 也是自动从其啊

网友:
刷了没好啊  还是和以前一样的

网友:
好BIOS,机器上内存0.8掉,不上内存卡0.8

网友:
这个双 BIOS是  U5 呢

网友(2015-05-21):
我的 是 电流奥 0.8

网友:
hao yong de bios

网友:
开机掉电 不上内存卡0.8 BIOS问题妹子拿来修的  以撸

网友(2015-07-09):
我的E431电流上1.08.  11就不是显示 电流一跑就是上1.0

网友:
这BIOS 测试了我的机器 刷完后 跑到0.3掉电后反复重启,无显示

网友:
这BIOS 应该有问题  我刷了其他的BIOS 电源上到1.0几不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