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问大神们,什么是PLL供电

楼主(2015-04-14):
看论坛里好多人说PLL供电,到底指什么供电呢,与谁有关系呢

网友A:
这个是供CPU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供CPU的电压

学习了  呵呵

网友:
请各位大神们给个提示啊

网友:
这个只有AMD才有的吗

网友B:
Intel的PLL:此供电在Intel单桥CPU中的“时钟锁相环供电”又叫:VCCPLL,电压1.8V
                   缺少此供电,会导致不跑码,掉电故障!

AMD的PLL:  AMD的CPU的PLL供电叫:VDDA或者VDDA25,电压.2.5V
                  缺少此供电,会导致不跑码,无CPU供电等故障!

因为老师问我,我回答不上来,被罚抄10遍!!所有死都记得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ntel的PLL:此供电在Intel单桥CPU中的“时钟锁相环供电”又叫:VCCPLL,电压1.8V
                   缺 ...

同学,徐总看到你又要抄书了。
INTEL单桥主板(即1155、1156、1366)主板中的CPU内部时钟锁相环供电,名称VCCPLL,电压1.8V。产生方式大多是运算放大器+MOS管产生,和桥供电一起。在775主板中也有PLL供电,不过采用桥供电1.5V。缺少此供电会导致不跑码、掉电的故障。
PLL:理解为超频供电,因为CPU要管理内存,就需要一个模块来管理内存的频率,就有了超频。
因为AMD也要管理内存,要超频模块,但是不能和INTEL同名,就差生了VDDA/VDDA25,电压2.5V,供电方式各不相同,技嘉用稳压器降压,精英和代工的联想是运算+MOS管,MSI/ASUS的采用UP7707芯片。

网友:
都是神一样的人物呀,这么详细。以前一直以为就是VDDA2.5,原来INTEL叫VCCPLL,1.8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学,徐总看到你又要抄书了。
INTEL单桥主板(即1155、1156、1366)主板中的CPU内部时钟锁相环供电,名 ...

我没你记得那么清楚,受教了!!

网友(2015-05-23):
我还没遇过2.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