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进水维修案例<不插键盘也自动按键>

楼主(2015-04-14):
B460进水维修案例
故障现象:待机偏高0.12A,按开关无反应。
拆机如图:
维修过程:清理发霉腐蚀处,打阻值发现CPU供电阻值偏低,红色圈中铁皮MOS管发黑估计是进水导致烧了,换掉后待机恢复正常0.01A,然后测试无待机电压俺开关也没反应,典型不触发故障,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测试如下:DCBATOUT经以两个电阻分压给TPS522123的EN0作为线性开启TPS51123输出 VREFTPS51123输出VREG3改名为3D3V_AUX_S5给EC供电,VREG5改名为5_AUX_S5没 有用EC内置待机时钟,EDEV_AUX_S5以经过RN52上拉VCC_POR#,作为EC的待机复位,
EC通过SPL总线(86、87.90.92)读取U68的程序,EC识别到93脚的低电平AC_IN#, 表示适配器以插入;EC检测到适配器后,发出高电平的S5_ENABLE,S5_ENABLE送给 我TPS51123的ENC,TPS51123控制两路PWM工作,产生3D3V_PWR_SV_PWR分别改名为 3D3V_S5和5V——S5给桥供电.EC发出高电平的RSMRST#_KBC使D16截止,由 3D3V_S5分压产生PM_RSMRST#给桥;
实际测试过程发现TPS51123 ,8和17脚有3D3V_AUX_S5和5V_AUX_S5了。16脚VIN有19V 3脚VREF有2V正常。18脚 无ENC电压,EC那边供电和复位都有3.3V 时钟内置的,ACIN#低电平正常。就是 没发出开启信号. 于是更换EC,故障依旧,考虑到不此机器有EC BIOS通病,于是拆掉U68刷入新BIOS资料再次开机自动上电LOGO出现,高兴ing、、、//...
接下来就出现下一个故障了,进系统前 键盘短路的滴滴响卡在进系统和一件还原选择处,莫非键盘进水短路了?可是我并没插键盘啊。于是拿放大镜仔细搜寻了下是不是EC附近有断线腐蚀或者连接键盘数据线的电容短路了,搜寻了3遍终于发现了这个粗心的“杰作”
至此维修结束了吗? Oh NO。。。。
好吧。我醉了。
此贴帮到了你,记得回帖哦。。。

网友:
已加分,感谢分享,

网友:
进水的机器维修时需要细心与耐心啊。

网友:
我还想说是不是要换io呢

网友:
技术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维修还是要细心

网友:
都腐蚀成这样了,是我的话我都打算让客户换板子了,回头修好在死机什么的麻烦啊

网友:
这种机我怕修好不久又坏啊,

网友:
这样的板子  现在在市场上  一般都让客户换板子了   楼主挺有耐心的

网友:
进水后导致的 键盘问题 必然是重点查 进水位置和EC

加分鼓励 !

网友:
技术真好,时序很清楚,现在进水的机子好多呀,不好修就换板吧!有的修好了又爱出问题,反修。

网友:
进水的清理太难搞了 一天来了太ASUS 妈的一洗 掉几个键 草3无残品 直接放弃 主要是EC掉了6个点

网友:
这个板子待机电压出不来,能支俺两招吗?

网友:
进水这么严重都修好了,技术超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