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43-ES3G USB不能用

楼主(2015-04-14):
今天接到一台机子,主板是技嘉GA-P43-ES3G,现像是能开机,能进系统,进系统后所有的USB设备不能用,测试USB接口电压5V

网友:
不好意思,是新手,还没说完现像就发出去了,现在补充,测试USB接口5V是正常的,数据脚正常 ,重启接U盘BIOS可以识别,能进PE微系统,进去之后同样所有USB设备不能用,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先看BIOS里usb是不是启用,重新装系统试试,

网友:
进BIOS里,在CMOS内有USB接口使用开启时段的选项。简单地说USB接口的开启有待机时就开启的,也可进系统后才开启的等选项,你设为待机时全部开启即可。

网友:
再不行换南桥

网友:
进BIOS看看在就是看看u口有没有防浪涌的6脚管子有摘了看看

网友:
刷个能用的BIOS看看。

网友:
usb  3.3v  有没有        bios里面没有禁用  数据线值一样不     usb  模块  那些东西量没有

网友:
技嘉主板USB全部不能用,差一查USB的48M的时钟。。。上次修了一块 经过衣蛾22欧姆的电阻 阻值变大照成的

网友:
我就遇到过 七彩虹主板,USB时好时坏,用光盘做完系统,一切ok,只有在dos,pe启动时才出毛病,刷BIOS没用!

网友:
只要BIOS里面USB打开了,那就是你系统有问题了?系统里面USB设备正常吧?

网友(2017-03-06):
先做个系统看看不行就把防静电芯片拆了看一看,有以前修到过一个板子所有的防静电芯片都击穿了和你的情况一样的测电压数据阻值都正常最后把芯片换了好了

网友:
检测南桥那边

网友:
能用U盘进PE USB就无问题!

网友:
系统问题

网友:
换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可以肯定USB是好好的

网友:
先清空CMOS,再测下USB接口的供电 跟 对地阻值看正常吗 ?每一个USB接口都要测的 ,看进winPE能不能进去呢

网友:
先装系统试试。。。

网友:
USB  坏了 很 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