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探讨一下 。笔记本芯片植球的技术!

楼主(2015-04-14):
这个说实话,很让我伤脑筋。 唉 。

网友:
已经弄报废一块了 ,市场价140 元 。 、
唉 ,。。很伤心,
现在在找旧的显卡 ,。练练手。

网友:
呵呵 看来楼主是新手嘛   植球很简单啊

网友:
主要是要有耐心,吹求的时候掌握技巧

网友:
你要注意温度,别烤太久,一帮芯片都不会坏,要不然温度不对,芯片容易坏的。说实话,我第一天实习的时候,硬着头皮自己做BGA,以前在学校搞上去就行,从来不测试的,多做2次就熟练了,很简单的!

网友A:
看视频自学,BGA焊膏一定要好,要牢记

网友:
多练习就好

网友:
说的也是。主要是这个温度还有锡球的融化成都不是很掌握。!

网友B:
设备不行    买好的直接加热的钢网 就很容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视频自学,BGA焊膏一定要好,要牢记

哪里有视频呢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设备不行    买好的直接加热的钢网 就很容易了

大的那种 ,不行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备不行    买好的直接加热的钢网 就很容易了

还是这位仁兄说的对啊 。刚才我仔细看了下, 大的钢网。 不能直接加热,一加热就变形。花钱买那种小点的钢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的那种 ,不行吗 ?

大的可以  但是对新手来说火候不好掌握

网友:
为什么不摆好球后,取下钢网试试~

网友D:
大的钢网要把网拿开来再吹的

网友E:
钢网老是变形   唉

网友:
多练练就好,不要急,先找到一个适合你的方法。

网友F:
我都是客户机直接上手试的,多练几次就找出窍门了

网友:
不要在一个点加热,

网友A:
怀念小白的时候,一下午搞不定一个G86 芯片

网友:
掌握好温度  还要有耐心  焊膏也得把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的钢网要把网拿开来再吹的

把钢网拿开,的话,锡球很容易连在一块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E:
钢网老是变形   唉

同样是这个问题, 。唉。 一吹就变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都是客户机直接上手试的,多练几次就找出窍门了

关键是要有好的设备和家伙把 。下次换个好点的和钢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念小白的时候,一下午搞不定一个G86 芯片

楼主大神啊。 膜拜下。!

网友:
我都是 直接把钢网放上去  拿下来 我手一斗就歪了 一大片

网友:
钢网选好点的,一般5元左右,、。。均匀加热,怎么会翘起来,那你的风枪动的快一点

网友:
熟人生巧,多练习。

网友G:
芯片用烙铁上点有铅的锡,先把芯片拖平,不要用吸锡线拖,用烙铁拖平了后,把芯片洗干净,在用刷子刷上焊油,不要太多,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然后把网放好,放锡珠,把芯片放在铁板上,风枪风速4-5之间,温度300左右,风口离芯片5公分左右,不要太近,然后用风枪在芯片上均匀的吹,让芯片均匀受热,不要对着一个地方一直吹,会把锡珠吹得冒出来,而且会把芯片吹坏,几分钟就植好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要有好的设备和家伙把 。下次换个好点的和钢网、

钢网得搞可直接加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芯片用烙铁上点有铅的锡,先把芯片拖平,不要用吸锡线拖,用烙铁拖平了后,把芯片洗干净,在用刷子刷上焊油 ...

说得很详细,对我们新手有很大帮助!!!

网友:
手工活没什么捷径可走,多练自然就好了

网友: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孰能生巧 建议找报废芯片练练手 nv显卡芯片最好 小 然后基板厚

网友:
焊锡膏是很重要的  温度控制好

网友:
bga对小白而言,确实没那么快容易掌握,都是手工活!一个不留神就吹报废了!

网友:
大小钢网 最重要的是  一定要受热均匀